0.15f/50v電容哪裡可以買到??要多少$$?

楼主(2011-12-08):
用在發射機的放大器上,
想問問看0.15/50v電容哪裡買得到??大概要多少?

网友:
是什麼材質?是用在振盪還是旁路?還諟交連電容?
不同的使用位置有材質的適用性問題...
一般電子材料店應很容易買到才是....

楼主:
作用唷,不太清楚呢...
他是150000uf唷...滿大顆,一般好像沒看過呢,因為算是工業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用唷,不太清楚呢...
他是150000uf唷...滿大顆,一般好像沒看過呢,因為算是工業用的 ...

若真的電子零件找不到 就自己聯絡生產廠商
1.自己要先確認規格 : 廠商 尺寸大小 使用溫度範圍~~~

如附件 e-nr.pdf (82.27 KB, 下載次數: 78)

2.google 廠商台灣聯絡處 or 代理商

FYR
http://www.nichicon.co.jp/ch/index.html
有台灣聯絡處
http://www.nichicon.co.jp/ch/products/inquiry/overseas.htm

or

http://www.iritac.com.tw/product.html

网友:
我只找到10mF/50V的,沒看到0.15F/50V?? SORRY!!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幫忙
看來那麼大的電容要找時在不容易
只好請人來看看了,謝嚕!!

网友(2012-03-27):
一般電子材料店應很容易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