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電線安裝

楼主(2011-12-08):
電線安裝~台灣找不到視頻【所以找 大陸的】^-^

原來是要找【拉線】,,,但是找不到,,,!!
或許是 不賺錢的生意 或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沒人會拍成 影片吧。。。。

【簡體大陸視頻】房屋電線安裝
http://video.sina.com.cn/v/b/19089946-1302718075.html
只有看到  安裝的洞而已

電線安裝過程如果被忽略~ 後果不堪設想

http://v.ku6.com/show/NGu35HC18YLqP8aa.html

楼主:
大陸视频: 湘楊新廠房安装电线
03:24高壓電線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wMDM4ODI0.html

大陸视频:房屋装修——电线安装做好細節 不可因小失大
http://www.56.com/u15/v_NjQyMTg3OT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4MzE1NjIw.html

以下可不必看:
台灣的開關長方型盒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83-1-1.html

【只是想看】開關盒子【外接的有多粗】!!
【也是手指粗  約16mm的管徑】<-->同台灣的16mm

ps:如果 有淘宝購物的話【買開關盒子的話】一定會不合的~
所以可以參考一下!!
思考一下~爲什麽 他們可以用【白色塑膠盒】~
咱們生長在台灣。。【很潮濕的天氣之下】。。。用的是會生銹的鐵盒 》《

ps:白色的塑膠盒子~
目視 厚度4.3mm~5mm之間。。。
【用硬度的觀點 假想一下】 腳稍微i踩一下~ 應該可以承受 10到~18kg的力量!!
如果有人有貨品~  可以站上去踩一下~ 就知道耐重 30kg 或60kg了!!
大人去踩~ 沒有損壞 就是耐重60kg了!!
國小2年級男生去踩~沒有損壞就是耐重【30kg】^-^

以下可不必看:
台灣的開關長方型盒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83-1-1.html

网友:
開關接線盒有白鐵的呀!
我家就是全用白鐵的,只是貴5倍所以水電一定是用一般鐵盒啦!

网友A:
bglmlm大:  這應是供水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lmlm大:  這應是供水配管

這張圖的配管
不是"這應是供水配管"
而是可以很肯定的說"這是供水配管"
因為電管不會出現三通接頭,而是會預留接線盒
電管的彎頭一定會使用月牙灣管,不然電線無法穿管

接線盒這類的產品
有一般金屬的
有塑膠的
有模鑄式的
有不銹鋼的
還有防爆型的
種類很多,會因使用環境&價錢,而有所選擇
硬式配管也有分一般PVC電管或ENT金屬管
軟式配管也有分PVC蛇管與有絕緣皮金屬蛇管&無絕緣皮金屬蛇管

楼主:
接線盒這類的產品
有一般金屬的
有塑膠的
有模鑄式的
有不銹鋼的
還有防爆型的
種類很多,會因使用環境&價錢,而有所選擇
硬式配管也有分一般PVC電管或ENT金屬管
軟式配管也有分PVC蛇管與有絕緣皮金屬蛇管&無絕緣皮金屬蛇管

謝謝提供資料~
我家的一半是塑膠製品    一半是鐵製品(會生銹D)!!
塑膠的大多~螺絲鎖孔【都已經壞掉了】~ 咱都是用【大鋼牙】+塑鋼土修復!!

使用 用塑鋼土與大鋼牙~修補牆上的塑膠【接線盒】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36995

以下不用看~
繼續補充資料~ 台灣賣得【正方形】接線盒。。。

《Gold Stone 五金百貨》白鐵 開關盒 2P 不銹鋼 埋入式  接線盒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5216152
40元

/auction/1214924913
/auction/f22112168
plastic
/auction/f23040354?u=Y5871851650
/auction/d568054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指正~ 咱也是懷疑是 糞便~水管之類的 PVC【水管】~
所以 水管 x2票!!

ps:看一下也不錯!!  因為咱親戚有一間廁所【10cm糞便管~  也是  這樣施工】。。。
日後馬桶不通~  比較方便更換!!

ps:另一點~  是因為目视【電線跟糞便水管】距離不到20cm~  稍微有點 小吃驚一下!!
因為這個 日後   ~【有可能】都不加水泥上去的!!《--》因為加水泥上去。。日後如果堵塞。。打掉再弄【新台幣 一萬~ 一萬5千】跑不掉。。。因為【糞便不通時】臭要加錢。。。打天花板的角度。。。【掉下來的水泥】很容易傷眼睛+危險!!
接上去很困難~ 如果打壞了原來的  糞管接上去  很困難!!

楼主:
此樓作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