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華碩),型號:MM17d!『啥覓板!隆艾修理!』

楼主(2011-12-08):
這是今天剛維修好的LCD,由於壞太多!先把它PO出來分享!

來看它的外型照:

故障的畫面─  啟動後白屏!

貼了好幾張保固貼,不知先前修了幾次?

內部的構照圖:

先把那些沒爆的!有爆的電容全部更新為日系的!!再把背部的焊點加強!

很可惜!送電測試!還是白屏!

剛剛上頭本機的主板,你有看到一顆已經燒到爆凸的芝麻嗎?

先前我也沒注意看到ㄋ!再把它更換掉!

我已先行測量過對地阻值,OK後才送電的!

否則!這邊你是測量不到電壓!因為若是不OK!送電會馬上再燒!

這邊表示5V電壓已來到TCON端:

很可惜!依然白屏!

往上進入TCON!記住剛剛PI板;AD板都已處理過了!再來~!是TCON

CPT為華映的面板簡稱!

這裡是TCON的主要電源位置:

TCON的保險絲已開路!除了這以外,測量其貼片電容兩側對地阻值,都是導通!還有零件短路!

從割下的TCON條內找到合適的SMD電容,及Fuse更替!

兩點的對地阻值都已ok!再來送電測試!

這次該ok了吧!這裡差點被唬了!因為除了asus的logo外,其他還是白屏!

顯示正常後!鎖回主板時再把主板電源入端的電容再更新!

好了!終於搞定!pi板壞!主板也壞!再來tcon也故障!實在是壞很大啦!

除了電容!多換了一塊鼻屎加兩塊耳屎!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如果按鍵板也壞.那就全壘打了.

网友:
一次壞那麼多,維修費有累加嗎?
如果沒有,對送修者來說,故障點多的好像較划算

网友:
這樣快修光了 !!

真沒看過壞的這麼多 !!!

應該花了不少時間哦 !!!

网友A:
可以請教大大SDM的電阻跟電容是在哪??可以幫我圈一下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教大大SDM的電阻跟電容是在哪??可以幫我圈一下嗎??謝謝

電阻..零件編號以R,表面大都有數值,外形黑色為主
電容..零件編號以C,表面大都沒有數值(有極性的會有數值跟D相似),外形棕色為主(有極性的黑色為主
跟D相似),

网友:
恭喜Atun大完修,真的是壞很大,不然怎麼叫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