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17吋,使用一陣子後就熄了,然後就不點亮了,(已完修)

楼主(2011-12-08):
維修過程:
更換所有的電容,150pf 25v的使用220pf 25v的代替,
將高壓板上有可能會發熱的元件補焊,
經一個星期上班時間的使用後,
已經恢復正常了!
感謝各位的指教啊!

另外設定會自行跑出來,確認是按鍵的問題,
已更換,也恢復正常了!
再次感謝各位的指教啊!

謝謝謝謝!給大家十分!

十分

十分

<+++++++++++++++我是故障的分隔線!+++++++++++++++>

MOZO 17吋,使用一陣子後就熄了,然後就不點亮了!
然後放一段時間後(大於一個星期),又可以撐幾個小時,
請問那裡出問題了?謝謝謝謝!

經爬文之後,個人覺得可能是高壓板上的電容掛了!
但是,拆開目視後發現,沒突也沒爆!這樣可能是因為電解液乾了嗎?
板子上也沒燒黑的痕跡,還是其他地方有問題呢?

另外如果是要換電容的話,
220pf 25v和150pf 25v的可能用那些代替呢?
手頭上25v的有330、470 。

電源輸入是靠一顆12V 4.16A的變壓器輸入,
220pf 25v靠近電源輸入端,

還有我可能把舊電容的針腳留在板子上,
然後把新電容焊在針腳上嗎?

謝謝謝謝!

手上只有手機可以拍照!不好意思!

高壓板正面

高壓板正面

高壓板背面

高壓板背面

网友:
變壓器掛了...
請拆來看看

楼主:
變壓器,我有拿相同輸出的換過,
不是變壓器的問題,lcd還是熄給我看!
謝謝謝謝!

网友:
新品的變壓器試吧

网友:
我之前有相同狀況,甚至有異味,最後發現有個接點的錫已經裂開了,補錫之後就好了,給您參考一下

网友:
1.要確定變壓器是好的。
2.更換電容-220uf/25v 可以用330uf/25v代替--把舊電容的針腳留在板子上是可以但既然已經拆了應該連接腳一起更換比較好。
3.焊點須補焊,尤其是會發熱的元件。

网友:
這型常壞在變壓器輸入端街口的焊點空焊

网友:
降壓/背光電路一體板建議補焊,並更換電容

网友:
建議查高壓前先查燈管!

网友:
補焊,並更換電容應該會好因為只前換過

楼主:
更新,回報,
跑了一趟源達,
已更換電容和補焊了!
發現有些元件的焊錫真的是少得可憐啊!
目前測試使用中!

這個星期沒爆炸的話,就ok了!

另外,想請問一下,lcd會自己auto config或是自己調整亮度對比,
是按鍵的問題還是控制板的問題啊?

接下來,還有一台家用sanyo 30吋的要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回報,
跑了一趟源達,
已更換電容和補焊了!

按鍵問題.

楼主:
經測試,發現應該是微動開關的問題,解焊掉就行了,
又要找零件了!
謝謝大家的指教!
謝謝謝謝!

楼主:
維修過程:
更換所有的電容,150pf 25v的使用220pf 25v的代替,
將高壓板上有可能會發熱的元件補焊,
經一個星期上班時間的使用後,
已經恢復正常了!
感謝各位的指教啊!

另外設定會自行跑出來,確認是按鍵的問題,
已更換,也恢復正常了!
再次感謝各位的指教啊!

謝謝謝謝!給大家十分!

网友:
電容怎麼都打pf

网友:
恭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