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g2021m的高壓版維修請教

楼主(2011-12-08):
情況是送電後,閃一下馬上熄掉!!
已更換下電容兩顆!!
但情況是送電後,出現LOGO,在熄掉(正常),然後出現桌布(約3秒)又一熄掉~~看起來應該是保護..
但已更換全新版子,排除是燈管問題!!四顆MOS無NG........LM314(不知道有無打錯)跟光耦合已更換
唯一二次側電壓新版23V,故障20V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要如何下手?

网友:
你高壓板更換過?確定好的? 如果好的基本上是燈管不良

但你說燈管也好的 = ="奇怪那主機板你換過嗎?  查看看ON/OFF腳有無3.3V或5V

网友:
不要只換爆的,附近也要看一下,尤其是25V 1000uF * 2
若可以把該區電容全更新

网友:
p605確定是否有短路

网友A:
四顆MOS無NG........LM314==========>P605才對

P605故障的可能性較高!!

那顆大電容也要測一下!!

如果P605有掛PWM IC及周邊0歐姆電阻也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顆MOS無NG........LM314==========>P605才對

P605故障的可能性較高!!

抱歉!!因為當時一職想到是保護(燈管友都亮也跟IC版一樣動作)~~所以就針對回朔LM314根光耦合下手看看~
PWM IC的電阻我再檢查一次看看!
謝謝各位

网友B:
此款燈管常會脫焊,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款燈管常會脫焊,要注意

已先更換良品PI版!是無問題~也快樂使用中(代表燈管無問題,有兩顆電容報,後極不知道有無故障)!只是這一片這情況不知道哪壞??想修好預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顆MOS無NG........LM314==========>P605才對

P605故障的可能性較高!!

605才對

网友C:
你可以先跟我之前一樣, ad板吃自己原本故障的高壓板
然後後用正常的電燈如果有畫面又持續那故障是在高壓區
不會你跟我一樣換一推結果逆變器NG,無零件只好放棄囉~
不會跟我一樣倒楣吧???

网友:
量一下高壓線圈阻值及線圈上的藍色電容是否異常

网友:
網拍有賣這張PI版,真的不行買一張回來換,順便查對一下有哪個不一樣的地方,應該能找到故障點!!

网友:
檢查p605及保險絲功能是否正常並且更換25v 1000uf該區所有電容

网友D:
被面有保險絲...請看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面有保險絲...請看一下是否正常

如果是保險絲!!應該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跟我之前一樣, ad板吃自己原本故障的高壓板
然後後用正常的電燈如果有畫面又持續那故障是在高壓區

逆變器NG~是哪一顆??
不是有110轉12或5?
跟高壓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保險絲!!應該不會亮....

這不一定喔我有修過這樣的....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變器NG~是哪一顆??
不是有110轉12或5?
跟高壓變壓器??

我的是高壓區的燈座旁大方塊那個變壓器~
一上電就一下畫面消失還有茲茲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