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名的品牌問題求助

楼主(2011-12-08):
請問一下各位大哥,這一台不知名品牌的螢幕,開啟或是接上訊號後畫面變成這樣,是哪個部分出了問題? 謝謝

未接上訊號:

接上訊號後:

內部:

网友A:
樓主是否知道T-con是什麼? 有拆到那檢查電壓嗎 ?
若不知道就不用白費力氣自己修,拿去交給別人修,自己在旁邊學。

网友B:
高壓板、AD板,都改公板了,沒看到電源板,應該是外接變壓器的。

网友C:
80%完蛋??
沒搞頭了!!

网友D:
這應該是"鼎興"的公版!但要AD版測試一下再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NG.

聽到前輩說面板NG 我好像是從天空摔落地面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是否知道T-con是什麼? 有拆到那檢查電壓嗎 ?
若不知道就不用白費力氣自己修,拿去交給別人修,自己在旁 ...

還沒有拆到那裏 如果要拿去給別人修 那就失去來這裡的理由了
上次我有拿過一台去修,結果回來時不但沒修好,連面板都被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AD板,都改公板了,沒看到電源板,應該是外接變壓器的。

這台螢幕是買新的,都沒有拆過
他是外接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完蛋??
沒搞頭了!!

還好還有百分之二十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應該是"鼎興"的公版!但要AD版測試一下再確認~~

請問前輩我需要買什麼來測試?

网友:
既然是用公版的AD,就拿公版的AD來測,如果OK就是AD掛,如果不OK就是T-CON掛,T-CON可能是主要晶片故障了  @@ 難搞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我需要買什麼來測試?

上面第一~三樓都是很多維修經驗的大大(小弟也在學習中)固有可能是面板壞~我的意思您願意投資測試!
當然你要先確認此片是鼎科還是樂華.....成本300~400!
版上盧大在賣...

网友:
應該是T-CON出問題囉!
還是要測一下囉!
祝你好運.

网友:
再換一片ad板看看...不然就是T-CON問題了..

网友:
本人覺得 是 AD 跟 進來的電有問題 你從這方向去查一下  應該有收穫

楼主:
小弟昨晚有用同尺寸的面板測試,確定是面板NG。
看來這一台螢幕是沒救了。
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网友F:
也不要太早放棄,故障面板上的元件測量、比較看看,說不定只是小元件導致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不要太早放棄,故障面板上的元件測量、比較看看,說不定只是小元件導致的故障 ...

有道理,那我就繼續奮鬥。感謝狼大提醒

网友:
拍t-com照片,大家幫忙看看!

网友:
當我看到第一張圖,就想到我還有一台三星17吋的LCD螢幕還躺在我工作室的某個角落,它也是這個情形。
不過我比較幸運,我的沒有那兩條水平暗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