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COLOR TAC 電漿電視LM42W問題求助?

楼主(2011-12-08):
這一台白牌COLOR TAC 電漿電視LM42W

型號標示

面板廠牌

電壓標示

內部電路架構

明顯有疑問的電容

經過檢查電容量都還在容許範圍

目前測試上電打開主電源有動作,指示燈亮綠色,繼電器有動作,因無訊號輸入3秒後指示燈亮紅色,按開機鈕後即進入保護,整機死機,應該有短路

檢查主要控制板,發現有明顯故障的零件

小弟才疏學淺,沒看過這種零件!!

請問一下,這個也是電容嗎?

5.5V  0.1F 這麼大容量的電容要去哪找??

网友:
明顯可疑的電容   要量過才能確定

网友A:
Panasonic 0.1F 5.5V 鈕扣式超級金電容 記憶電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31801912
自己跳線連接就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nasonic 0.1F 5.5V 鈕扣式超級金電容 記憶電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31801912
自 ...

謝謝提供!已下訂單!!待料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nasonic 0.1F 5.5V 鈕扣式超級金電容 記憶電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31801912
自 ...

這是學界上~大家簡稱"超級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學界上~大家簡稱"超級電容"??

哪種需求要這麼大容量的電容呢??

而且還做得這麼小??

有點懷疑這是拿來當電池用嗎??

楼主:
今天把""超級電容""換上,狀況依舊,懷疑主BGA的新片可能故障,巡查周邊零件發現一顆貼片電阻有短路情形,今天沒空處理了,有空再換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超級電容""換上,狀況依舊,懷疑主BGA的新片可能故障,巡查周邊零件發現一顆貼片電阻有短路情形, ...

電阻故障不會是短路,而是阻抗增大或斷路。

楼主:
我的能力可能無法修復這張板子??

有無大大有這張板子的可以提供一下嗎??  價格好談!!

楼主:
我現在問題是總電源打開,電源版有動作,繼電器有動作,5VSB有到訊號版,電源燈由綠轉紅,但是按下POWER鍵開機時,紅燈熄了,查線發現按下POWER鈕後,訊號版繼電器訊號有5V往電源版,這個電壓應該是控制繼電器動作用,但是5V信號到電源版後繼電器無動作,所以12V電源未啟動送往訊號版,目前還在查是哪個部份的零件故障。
目前故障點已由訊號版查到電源版了  @@""   目前已知是電源版上有故障??
如果是電源版上的故障引起的,我還能嘗試修復,謝謝大大提供!!
另萬一我無法修復,大大是否有這張電源版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問題是總電源打開,電源版有動作,繼電器有動作,5VSB有到訊號版,電源燈由綠轉紅,但是按下POWER鍵 ...

先把AD版的接線拔掉,Tcon的跳線跳到測試模式,然後電源板上有power on的腳把他短路,可開機的話,應該可以看到整的PDP白色畫面,不行開機的話,就跟AD板沒關係了,這片大電源版很容易壞,不過不是凸起來的電容,式另外的零件,您可以先看看

楼主:
已經確認是繼電器附近有故障,目前還沒查到,謝謝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