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c-32mpj畫面抖動線條

楼主(2011-12-08):
各位大大
有人有愈到過相同ㄉ問題過ㄇ給個方向
開機在畫面ㄉ最上方有有出先抖動ㄉ線條時有實無
目前拆開有測高壓24V無異常電源電容全換新
電源板應該沒問題
朝AD板找尋中

网友:
沒有圖    所以  只好隨便猜   T-CON  板         很容易壞

网友:
如果你要蟲主扳找,就先量主扳的穩壓IC,看低壓輸出對不對。

楼主:
目前發現有些台會有些不會只有最上電有出現
還找不出原因

网友:
有時候隔離做的不好也會

网友:
AV及D-SUB輸入會不會抖動,
如果不會抖動,可能TUNER或週邊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monbo888:國際 TC-32MPJ 以下資料 ↓↓↓
廠牌、機型:國際 TC-32MPJ
主機板型號:

要吃魚~~自己去釣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31471-1-1.html

楼主(2012-01-30):
找不出
有大大可以指點ㄇ
感恩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