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用電源供應器可以代用嗎

楼主(2011-12-08):
這顆工業用電源供應器是朋友拿來的,不開機,拆開後保險絲燒毀,有幾顆電容爆了,換新後上市電開機,聽到碰一聲,火花一閃,保險絲又燒了。出火花的地方是那片直立的子卡,跑線路比較麻煩,因為它只用了一組大4pin的電源,接到工業主機板,主機板再接一台2.5"的硬碟而已,而且這組電源供應器沒有24pin的輸出。所以想問一下,是否可以用螢幕用的12V5V的內置電源代替。

工業用電源供應器的規格

電源供應器的內部

電源供應器的輸出端,沒看到24PIN的輸出

電源供應器的子卡

网友:
如果你確定只用12V跟5V,只要輸出電流夠大,那自然沒問題。

网友A:
依照片中規格你不可用螢幕電源代用。5V供電能力一定不足。且螢幕以19吋為例全機耗電50W左右。
請用二手電腦power supply將綠、黑線短路來代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片中規格你不可用螢幕電源代用。5V供電能力一定不足。且螢幕以19吋為例全機耗電50W左右。
請用二手電 ...

因為尺寸差很大,所以不能用標準PSU,找到最大的內置電源是12V-5A,5V-4A,如果耗電低於60W,是不是就可以用螢幕內置電源代用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006193642

尺寸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尺寸差很大,所以不能用標準PSU,找到最大的內置電源是12V-5A,5V-4A,如果耗電低於60W,是不是就可 ...

看看這1U的尺寸是否合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03299928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741522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這1U的尺寸是否合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032999287

大了一點,不知道裡面能不能再縮減一下,我的尺寸只有15*8*4。

网友C:
可以找準系統的power,看能不能放的下,
至少電流較大。

哇咧~我找的跟雄大是一樣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準系統的power,看能不能放的下,
至少電流較大。

以前我公司的 Scanner 就是用這種的 !!!

後來我用一般的 ATX Power  外掛 !!!

雖然醜了點 , 但至少能用 !!

楼主:
托大家的幫忙,因為朋友不打算花大錢,找到中古品先撐著用,只是要把24PIN,改成一個大4PIN來用,再把綠線跟黑色拉到開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