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塑鋼土與大鋼牙~修補牆上的塑膠【接線盒】

楼主(2011-12-09):
用塑鋼土與大鋼牙~修補牆上的塑膠【接線盒】

楼主:
主角只有一張照片!!
就是這張。。
【這是專業的做法】^-^

【1】敲掉 多餘的水泥
【2】把 【大鋼牙】裝上去
【3】塑鋼土  補上去即可!!

工作時間約 20分鐘~一個小時!!  等塑鋼土硬了以後~可請消費者自行 把開關面板  裝上去!!

ps:怕大家沒看過 【綠色塑膠 接線盒】~所以多照了 幾張照片!!
ps:【大鋼牙是 一個    厚度1cm的【長方型 】】金屬框!!
上面有兩個螺絲孔^-^可以鎖上  開關或插座的面板!!
材質應該是  鋁合金或白鐵~兩者都不會生繡!!

网友A:
剛剛google一下.
找不到叫大鋼牙的東西.
請問有正確名稱嗎?
又..哪買的呢?
感謝...........

网友:
我的作法會整個box請下來.換上單聯box.必竟塑鋼土太硬牆面不好修飾平整.水泥補平後在用補土補平沙紙磨一磨比較恰當

楼主:
強烈  不推薦網友使用的方法!!

另外提供一種【可能 超級費工時】的方法~【這是不專業的做法~  但是看到我爸~  竟然也能在30~40分鐘搞定】~因為是使用【40分鐘】就i乾燥的塑鋼土~【所以在我爸的巧手之下】又變成一種專業的方法!!

我爸是用 那種【40分鐘】就i乾燥的塑鋼土。。使用有小坑洞。。可加水軟化使用【方便 塑成理想形狀】。。結論是:我爸覺得很好用。。我覺得不好用!!  雖然方法是咱想出來的!!

ps~在施工的時候~
【1】插竹筷《--》是避免塑鋼土【塌掉的做法】。。
【2】如果是 4小時【才硬化的塑鋼土】。。。竹筷最好16小時~24小時【再拔比較妥當】
如果是 40分鐘【硬化的塑鋼土】。。。竹筷40分鐘以後【就可以拔掉了】!!  如果拔不出來~剪掉竹筷!! 用螺絲+十字起子把【竹筷部份 挖出來】!!

以下可以不用看!!
------------------------
雖然只用一個塑膠片+挖3個洞!! 《--》不必使用 【大鋼牙】
但是  【沒有巧手的人】。。會比較難搞定!!
ps:這個修補技巧。。是在【不知道】有【大鋼牙】的情況下使用的!!
如果是現在。。。咱會直接使用【A】【大鋼牙】。。。 或【B】換一個【19元+運費55元】的白鐵的1p接線盒!!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52-1-1.html
【C】萬不得已~才使用 這個綠色塑膠片!!
ps:【綠色塑膠片】一定要 挖3個的洞。。塑鋼土進去後~ 硬化后才能形成2個【很硬的卡筍】^-^

网友:
引用 楼主:
強烈  不推薦網友使用的方法!!

這...
這方法不錯喔.不拆換BOX.直接在鎖孔上補塑鋼土.這到是不錯的選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google一下.
找不到叫大鋼牙的東西.
請問有正確名稱嗎?

還有一個名稱【蓋不耳】
另外附上 圖片
一般水電材料行 都有賣!!

ps:【蓋不耳】==?? 蓋不穩的諧音 ???

www.google.com.tw  找的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2146819612

网友:
嗯嗯
圖文並茂!!!
感謝再感謝

网友:
我家也有許多的插座搖搖欲墜 !!!

看來也有需使用這種東西維修了 !!1

网友(2012-01-27):
妙不可言,感謝分享n_002|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diy又可以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