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單晶片的xtal腳位如何量測是否起振?

楼主(2011-12-09):
請問用16mhz的crystal然後有20p的陶質電容2個接在mcu的xtal1& xtal2,然後用示波器量測是否有起振,腳位要怎麼接才正確?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量xtal1或xtal2對地.

网友:
用 10:1 的衰減探棒測量 Xtal2 就可.

网友:
我用 三用錶量 電壓約2.4V

网友:
但機器正常時測是0.9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