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atmel atmega單晶片已不能印表機埠isp如何救回?

楼主(2011-12-09):
之前無接石英用內建rc時脈運行,那時我用ponyprog連線設fuse成外部振盪,結果一設fuse,ponyprog馬上不能連線,看起來好像mcu壞了。
照別人講只要此時再外接石英就一切正常,但我照電路圖接上石英及2顆陶質電容,還是不能isp,請問如何救回?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我這有塊ATMEGA 16的工控板及usb isp可編修AVR Fuse,若你的case很重要,可來此尋求協助。

楼主:
謝謝回答
但我量xtal有起振頻率正常,但示波器量只有0.6v振幅偏低mcu目前供電5v。目前需排除其它故障,且理論上set fuse成外部振盪,不是後來外接石英就從此正常。
網友有set fuse的燒錄器,不怕弄當atmega的可否替我試試->
xtal腳位不要接任何石英,mcu起初跑內建rc,然後ponyprog set fuse成外部振盪,接下來再接石英,是否有我說的故障情形發生?

网友:
這可能跟你的FUSE 設定有關~
AVR 的MCU還沒那麼脆弱!
就算插錯方向還不見得會燒掉~

對於AVR fuse的設定我也覺得很難弄~
我公司有AVR的模擬板!
有時用新IC也是因為fuse的設定問題也不太給燒~:on_150|
最後我只好用比較專業的IC燒錄器把fuse設定先行燒入!才可使用(一個地方設錯就不給用):on_152|
在這點我反而覺得PIC的比較簡單沒有這些問題~:on_143|
以初學者來說AVR比較會有鬼打牆的事件(應該都是會卡在fuse更改設定上面吧)

給你看看吧~
[轉]AVR熔絲位元的配置

我節錄其中一段

(10)使用內部有RC振盪器的AVR晶片時,要特別注意熔絲位元CKSEL的配置。一般情況下,晶片出廠時CKSEL位元的狀態預設為使用內部1MHz的RC振盪器作為系統的時鐘源。如果你使用了外部振盪器作為系統的時鐘源時,不要忘記首先正確配置CKSEL熔絲位元,否則你整個系統的定時都會出現問題。而當在你的設計中沒有使用外部振盪器(或某鐘特定的振盪源)作為系統的時鐘源時,千萬不要誤操作或錯誤的把CKSEL熔絲位元配置成使用外部振盪器(或其它不同類型的振盪源)。一旦這種情況產生,使用ISP程式設計方式則無法對晶片操作了(因為ISP方式需要晶片的系統時鐘工作並產生定時控制信號),晶片看上去“壞了”。此時只有使用取下晶片使用並行程式設計方式,或使用JTAG方式(如果JTAG為允許時且目標板上留有JTAG介面)來解救了。另一種解救的方式是:嘗試在晶片的晶體引腳上臨時人為的疊加上不同類型的振盪時鐘信號,一旦ISP可以對晶片操作,立即將CKSEL配置成使用內部1MHz的RC振盪器作為系統的時鐘源,然後再根據實際情況重新正確配置CKSEL。

對了~
既然你已經修改過了!
那你ISP的燒錄器上是否有接振盪器?
沒接正確的振盪器也會不給用喔!
還有改振盪頻率後程式還是要再從新燒錄一次吧~

換個新版本的燒錄器如何?
USB ISP - 免轉換,用真正的USB介面燒8051!

网友:
以前玩M8時,也遇過FUSE等狀況。以下給您參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use&bbs_id=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