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大大.電感的規格

楼主(2011-12-09):
30吋三洋液晶電視.電源
燒掉的電感TDK75UH.繞了5間材料電找不到同規格的
最多找到100+-10%電感
能共用嗎?

网友:
先查有無短路, 沒有一樣的,相差不多電感,只好代代了..

楼主:
短路的軟排座接點我以拉焊用好了.就差這個電感要裝回去.想找+-5的.找不到.100UH的能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的軟排座接點我以拉焊用好了.就差這個電感要裝回去.想找+-5的.找不到.100UH的能用嗎? ...

電感會燒掉,表示其所負擔功能多半為直流供電中濾波用,當頻率固定,電壓相同,電感值愈大,對交流干擾信號感抗愈高,濾波效果會愈高。
現您考量的應是此電感於直流下會通過之電流大小,此值比對一下電感漆包線粗細。比原來細的話最好不要用。
100uH電感值是可以替代75uH.

网友:
可能要看這電感用再電路的哪部份了

圖中金色接頭式電源輸入端 (SANYO電視用)

所以外接式電源(Power Supply or Adapter ) 進來的電源規格如何不清楚! 燒毀的電感是處理電源沒錯?
旁邊一堆LDO 若這電感用在這些輸出還好,但若用再 BUCK Converter 線路上就不一定了(猜測) 。
所以說還是要把這區塊電路弄熟確定用途再決定了

楼主:
裝上電感還是燒.所以先往電路看有短路嗎?
在仔細看.這顆電感與旁邊電電容線是走視訊SYSTEM CABLE
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光開電視不接電視盒事有畫面的.但是只要SYSTEM CABLE一接上.電感就會標高溫
視訊盒一定有很大問題.好吧拆視訊.這個忘了拍圖.只是電路都沒問題.後來發現.在SYSTEM CABLE接頭焊街處好像離外殼太近了.先重簡單的處理.把外殼貼絕緣膠帶.裝回去.阿哈.完工
這個好像沒啥技術性=.=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光電感稿的我快昏頭了

网友:
系統線有被人扭轉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