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714 直白帶 求助

楼主(2011-12-09):
求各位大大  如何查起線路
參考狼大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99%BD&page=2
不知如何量起

求各位大大

网友A:
清潔兩條白色排線接觸端點,再測試看看
不過比較像是該白帶上方COF薄膜排線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潔兩條白色排線接觸端點,再測試看看
不過比較像是該白帶上方COF薄膜排線的問題 ...

謝謝狼大指教.我先清潔看看

网友B:
排線加一
但可確定驅動版因該沒問題,怕排線座故障

補焊一下兩邊的排線接腳試試看吧~

网友C:
若輕壓有改善,則要用特殊烙鐵頭壓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輕壓有改善,則要用特殊烙鐵頭壓接

排線有清潔,cof上電依舊沒效 ad板有交差另一台是好的,另一ad 板換到此台依舊
不知是否像狼大那編是排感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線加一
但可確定驅動版因該沒問題,怕排線座故障

排線有清潔,cof上電依舊沒效 ad板有交差另一台是好的,另一ad 板換到此台依舊
不知是否像狼大那編是排感問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排線有清潔,cof上電依舊沒效 ad板有交差另一台是好的,另一ad 板換到此台依舊
不知是否像狼大那編是排感 ...

你有用照片中指示作法測試嗎?請自己重新看清楚照片內容及測試位置
不要一直在排插、排線座那打轉,還有你照片中根本沒排阻或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用照片中指示作法測試嗎?請自己重新看清楚照片內容及測試位置
不要一直在排插、排線座那打轉,還有你 ...

按這整排無反應 狀況依舊 這樣是那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這整排無反應 狀況依舊 這樣是那問題呢?

該不會只壓照片這2顆COF吧 ?
有有壓的同時,觀察螢幕變化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線有清潔,cof上電依舊沒效 ad板有交差另一台是好的,另一ad 板換到此台依舊
不知是否像狼大那編是排感 ...

因面板結構不同,所以故障原因也不會一樣,可以先找有沒有類似元件再測看看

网友:
我有修過橫白帶的.....
白帶應該不是軟排的問題...

就把T-con上所有的零件全部補焊一次...
反正也沒有多少棵...
慢慢查看的時間大概也補焊完畢了~

楼主:
求各位大大 這有什麼工具可修呢?

网友:
個人維修一般是無解了,必須要有設備才能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