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奇美 CMV 736A 畫面右側藍色寬帶

楼主(2011-12-09):
奇美 CMV 736A 畫面右側有3.5公藍色寬帶,有用工廠模式回復原始數值,還是一樣.

右側有3.5公分藍色寬帶

右側有3.5公分藍色寬帶

請問各位大大該從何處查起呢?
電源高壓板有換過膨脹電容,請各位大大們指點一下維修方向...

网友A:
面板排線、T-CON排線,檢查都OK的話,面板可能掛了無法修復或是要花很大才能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排線、T-CON排線,檢查都OK的話,面板可能掛了無法修復或是要花很大才能修復!! ...

感謝eson0724的提醒,這些排線部份我又按又搖,拔起又重插還是一樣A,那就是面板故障了,唉~

网友:
T-CON到面板的軟排ㄋ,有查過嗎!!

网友B:
這種粗帶狀多是T-con連液晶板COF排線一次側虛焊或排阻、排感斷路造成(斷路換新),COF虛焊小問題,找出COF虛焊點用特殊平頭烙鐵(有加橡膠)加焊即可
不要一直在T-CON <> AD 排線、排插、排插座上打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粗帶狀多是T-con連液晶板COF排線一次側虛焊或排阻、排感斷路造成(斷路換新),COF虛焊小問題,找出COF虛 ...

感謝slimboy大大的指點...我會繼續努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slimboy大大的指點...我會繼續努力的.

找到虛焊的軟排用下列工具加熱,於軟排上左右來回壓合數次。時間參數不詳,本人無法提供。
30W 液晶屏屏線熱壓頭,T型 全銅熱壓頭 斑馬排線熱壓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644639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虛焊的軟排用下列工具加熱,於軟排上左右來回壓合數次。時間參數不詳,本人無法提供。
30W 液晶屏屏 ...

感謝slimboy大的的技術支援,這工具我真的看都沒看過呢...上網拍網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虛焊的軟排用下列工具加熱,於軟排上左右來回壓合數次。時間參數不詳,本人無法提供。
30W 液晶屏屏 ...

您給的連結就是露天拍賣賣場了!感恩A,趕緊下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