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幾個主機板維修經驗Part IV

楼主(2011-12-09):
案例17:
  ASUS P5PL2 POSTCODE:-- 上電即短路保護為12V短路.
  處理方式:上管12V供電60T03GH三顆板上測量D-S極均呈現短路現象,先兩顆拆下12V小4PIN旁的上管MOSFET,再量板上D-S極已無短路現象,
           經測量拆下的60T03GH發現有一顆已擊穿,從廢板拆顆換上,上假負載量PG,RESET,VCORE,CLK等基本電壓均已到位後,
           上CPU已可正常跑碼,經燒機測試後確定完修.

案例18:
  GA-8S661FXM POSTCODE:0F 上假負載有VCORE 1.475V,但CPU PG & RESET均為0.2x-0.3xV低電壓.
  處理方式:先檢查南北橋基本電壓正常,量BIOS PIN24 RESET時無電壓跳動,於是先拆下BIOS,再量PIN 24 RESET時已有電壓跳動,研判為BIOS
           問題,重燒BIOS後上假負載量CPU VCORE,PG,RESET均有1.475V了,上CPU及RAM測試已可正常跑碼,經燒機測試後確定完修.

案例19:
  ACER ASPIRE E650 945G-M6 POSTCODE:41,開機會跑碼到41即卡住,?畫面但一直有嗶嗶聲.
  處理方式:插上PCI-E卡亦無畫面,因為可跳碼至41研判應是BIOS CODE不完整,拆下BIOS重燒,焊回後已可正常跑碼,燒機
           測試OK,完修.

案例20:
  ASUS P4S800-MX POSTCODE:00,一上電即顯示00不跑碼,除錯卡RESET燈會閃一下.
  處理方式:這片板子南橋供電MOSFET APM2054N容易掛點,所以先量南橋供電應為1.8V但實際量測只有1.3V左右,
           換上一顆後南橋供電恢復正常,上機測機已可正常跑碼.
           由於案例15中亦遇到南橋供電量只有1.2V(APM3055L)跑碼00的案例,所以南橋供電在1.XV但未達1.8V時,除錯卡RESET燈並不會長亮,
           而是以RESET燈閃一下即熄掉的00來表現,要先量各基本電壓以免誤判.
           燒機測試OK,完修.

案例21:
  GA-8IG1000MK POSTCODE:不開機時所有燈號同時閃,可開機時進BIOS發現DDR2.5V FAIL,且記憶體會發熱.
  處理方式:BIOS 中DDR2.5V FAIL檢查記憶體供電,此板記憶體供電係由ISL6520 ACB + FR3711Z及LR3715Z所組成,量LR3715Z S極3.36V電壓
           偏過,經檢查發現LR3715Z的G-S極短路,拆下測量確定已擊穿,更換後上電卡C1,量S極只有1.1V左右,G極為3.36V此G極為ISL6520的PIN2
           控制,更換為RT9202後G極5.4V,S極2.6V電壓正常了,裝上記憶體開機進入BIOS DDR2.5V已OK,燒機測試OK,完修.
           記憶記供電3.36V過高但仍開機進入BIOS,並不是卡C1是此例較為特別的地方.

案例22:
  GA-8S648FX POSTCODE:00,一上電即顯示00不跑碼,除錯卡RESET燈會閃一下.
  處理方式:上假負載VCORE有1.53V,但CPU PG & RESET均為0.2x-0.3xV低電壓,觸摸檢查南北橋及I/O晶片發現I/O異常發熱,
           於是先換I/O(ITE8705F FXS)後CPU PG及RESET電壓均恢復為1.53V,此時上CPU仍然無法開機,再檢查假負載上的兩個CLK電壓
           發現一個為0.4V左右,但另一個電壓呈現0.3V至0.9V之間不穩定跳動;此兩個CLK電壓由南橋旁ICS952005CF所產生,換掉此時鐘IC後
           此兩個CLK電壓均為穩定0.4V左右,上CPU後已可正常跑碼,但開機多次偶而會出現從HDD搜尋BIOS的訊息,
           拆下BIOS重燒卻無法燒錄成功,換上另外一顆BIOS再燒即成功,可能BIOS IC本身壞了,換完BIOS終於可以正常跑碼開機了,
           經反覆開機及燒機測試後已完修.

案例23:
  GA-945GME-DS2 POSTCODE:FF,RESET燈恆亮.上假負載VCORE只有200mv左右,CPU PG &RESET均無法電壓,兩個CPU CLK亦無電壓.
  處理方式:因RESET燈恆亮故先查南橋供電40T03GH MOSFET S極只有0.6V,G極10.8V,D極1.85V,D極有1.85V代表前端RT9202B及組合的MOSFET供電部份正常,
           但G極10.8V不正常(應為4.XV),此G極與AZ324M-E1相連,拆下40T03GH測量並無損壞,更換AZ324M-E1後40T03GH電壓依然不變,
           後來巡視主機板附近電路時發現BIOS針腳污損,看起來像是"小強"的傑作,拆下BIOS清潔焊點後再上電測量40T03GH S極恢復1.5V,G極4.XV,
           RESET燈已可熄滅,測假負載CPU PG己有1.23V,RESET 1.23V電壓,兩個CPU CLK己有0.4V電壓,VCORE 200mv(須上CPU電壓才會出來).
           上CPU開機看到畫面了,但好景不長來不及進BIOS畫面就死當了,死當後重新開機RESET燈又恆亮了,難道南橋供電又有問題嗎?
           量40T03GH S極1.5V正常啊,上假負載CPU PG有1.23V,RESET無電壓了,兩個CPU CLK一個0.8V另一個無電壓,再查14.318晶振發現
           兩腳無電壓,更換14.318晶振後晶振兩腳電壓1.3V及1.6V正常了,量與晶振相連的兩顆諧振電容各為1.53V左右,量假負載上兩個CPU CLK電壓
           各為0.4V左右正常了,期待中上機測試可進BIOS設定參數了,經燒機測試終於完修了.

网友:
疑問案例23的40T03GH MOSFET S極只有0.6V,G極10.8V,D極1.85V
"G極10.8V"應該是pentium1t大大打小數點~點錯位子吧^^
不知道是不是><
感謝pentium1t大大
分享經驗維修案例
讓小弟學到很好的經驗

网友A:
您23個案例皆已下載並拜讀數次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我再試修一張主板GA-2C51GMP-RH  AM2 CPU
上CPU  記憶卡 偵測卡 插電 3.3V亮 PWR-ON 電扇轉動 -12V +12V 3.3V亮  RESET燈亮一下 數字顯示 - -
上假CPU檢測:  時鐘1/0V  時鐘2/0V   PG/0.1V  復位/0.1V  CPU內核/1.6V  串行總線B/0.17V  串行總線A/1.22V
                        晶振兩腳/1.23V及1.46V
請教導如何進行檢修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23個案例皆已下載並拜讀數次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我再試修一張主板GA-2C51GMP-RH  AM2 CPU
上CPU  記憶卡  ...

您這片多是北橋空焊,試試壓住北橋開機看看,應該會跑碼.
我手上也有兩片同型號的板子,都是北橋空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這片多是北橋空焊,試試壓住北橋開機看看,應該會跑碼.
我手上也有兩片同型號的板子,都是北橋空焊! ...

我用木柱子重壓開機
狀況並沒改變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23個案例皆已下載並拜讀數次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我再試修一張主板GA-2C51GMP-RH  AM2 CPU
上CPU  記憶卡  ...

兩個clk無電壓,請上cpu再量有無電壓(cpu右方c1,c2兩個很小的smd電容),及PCI槽 B16 有無電壓.
板子摺一摺開機看看,我還是覺得北橋空焊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個clk無電壓,請上cpu再量有無電壓(cpu右方c1,c2兩個很小的smd電容),及PCI槽 B16 有無電壓.
板子摺一摺 ...

c1兩腳分別0.10/0.97V    c2: 1.56/0.97V
兩個PCI槽的B16腳都是0.82V
林輝和
1. 板子擰過試過
2. 下管50N024 06P 共6只 每只電壓相同分別是0V 1.0V 及10.5V
3. 上管50N024 09P 共6只 每只電壓相同分別是1.06V  12V  及 1.87V
請參考
我分別用3張偵測卡檢視
1. 2位數的顯示 00
2. 4位數的顯示 - - - -
3. 6位數的顯示 65F300
請參考

网友(2012-02-04):
真的是非常感謝您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