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Windows 7的Aero的顯示問題??

楼主(2011-12-10):
各位大大:
      小弟的顯示卡是ATI的Mobile沒有支援WDDM的顯示卡,是否有辦法騙Windows 7系統把Aero的效果給顯示出來??

网友:
要開Aero功能除了顯卡要配合你的驅動程式和系統要正常才行

之前中毒aero都這麼弄都不成功,網路上有強迫開啟areo功能的姬瑪你可試試看
用goole收一下Aero啟用因該一推囉

网友:
顯示卡要支援DX9才行..

楼主:
感謝jeremy168大大:
     己經找到了,也調整好了,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