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因為關門有聲~所以鋁門底部~向上磨短1mm

楼主(2011-12-10):
因為關門有聲~所以鋁門底部~向上磨短1mm

話說7年前~ 咱家的地板~換了瓷磚  【在鋁門下面的瓷磚】【有一處較為突出】。。
影響關門!! 雖然可以關門。。但是總是會有聲音!!

【以前的鄰居比較不介意】。。【但是2個月前~新搬來的鄰居】比較介意【會聽到金屬的摩擦聲】~所以今天有時間。。就磨一下!!
ps:之前有用 銼刀磨個5分鐘。。。但是不夠力!! 猜想 可能要磨個3~4小時~ 才能磨掉1mm【鋁門底部】吧!!
大概是【 5cmx1mm的門檻】  x 2處!!  所以今天是使用   150watt 電動磨刀機^-^
ps:鋁板厚度 目視2mm

ps:
100% 照片 是 【已經完工的照片】
ps:沒甚麼特別的[只是提醒]【網友 要去買個】【能調整 轉速的  可變電阻開關】
[能耐熱 800watt]  【約 150元~180元】^-^

ps:另外 ~要加裝~ 容易拆卸鋁門的轉軸!!【這樣【1】能快速拆卸鋁門~來施工    【2】如果買冰箱 或洗衣機時~就可以快速拆下與  裝上】

ps:更正一下  磨刀機==   【正式名稱】砂輪機!!  因為咱用的是【日本牌子】~而咱 中文名稱~寫帖子的當下~  突然忘記了!!

楼主:
工具放此樓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改裝過程~~但是我的印象中~砂輪機使用"不要"戴手套才是安全的~~~

网友A:
看起來那條框是可以拆下來的

拆下來應該比較輕比較好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那條框是可以拆下來的

拆下來應該比較輕比較好施工

謝謝版主回覆。。 那根【長度大概 2公尺】!!
加上鋁門【大概10~13kg】 左右~感覺不是很重~所以咱 就沒有拆下來了!!
咱移到比較寬敞的廚房 施工!!
快的人話~ 20分鐘就能搞定!! 咱動作比較慢~ 搞了一個小時!!

感謝大大分享改裝過程~~但是我的印象中~砂輪機使用"不要"戴手套才是安全的~~~

謝謝指教!!  咱還是建議戴【比較好】。。因為不小心【整個手的皮 就被磨掉了】
另外【砂輪機   的速度】~被咱 降到【1/3~ 1/5】所以手套  被絞入進去的風險【也變少了】!!

ps:內容更新:貼上鋁門的整體照片!! 目視高度2公尺。。寬度80cm

网友B:
好鄰居.我家樓上住著一個未嫁的老女人,每天都半夜12點多回家.門壞了不修理.開關門蹦蹦響.進到家裡還踩木屐.敲到天花板叩叩響.反應了還是無果
也曾半夜一點多還在做成衣加工,打電話到環保局請他們過來看.回答是要連續三分鐘以上他們才會過來測(有點無言).
有治惡鄰居的好方法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鄰居.我家樓上住著一個未嫁的老女人,每天都半夜12點多回家.門壞了不修理.開關門蹦蹦響.進到家裡還踩木屐 ...

  改叫警察機關吧!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的72條報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叫警察機關吧!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的72條報案即可.

叫過了.警察說他敲你.你給他敲回去阿~~
更無言吧n_0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鄰居.我家樓上住著一個未嫁的老女人,每天都半夜12點多回家.門壞了不修理.開關門蹦蹦響.進到家裡還踩木屐 ...

咱沒有 消除噪音  與對付鄰居的方法!!
不過因為時代的變遷。。。咱住在現在的位置大約 13年。。。有一些裝潢【改變】。。
所以【天花板 地板 牆壁】使我這裡 【公寓的隔音效果】少了20~
40%;所以相對的。。。    噪音比較大聲!!

【A】廚房的 天花板【1cm石棉 瓦屋頂+8cm乾燥甘蔗皮】--->換成1mm【白鐵】鐵皮屋頂。。。
所以下雨天。。。雨滴打在【鐵皮屋頂】感覺就很吵。。。有點像炒菜時【50%音量的聲音】!!
【B】地板~  原本~  換成以前7年前【全家便利商店】40cmx 40cm地磚[厚度0.8cm]~
螺絲掉在地上聲【會比較清脆】。。。以前聲音比較低【2.54cm  細小的大理石+水泥+粘土 的硬地板】!!
【C】跟鄰居  相鄰的牆壁【本來是 8寸磚牆】。。。咱【打掉其中4 寸牆壁】~多做了【4個】接線盒子與插座。。。【那些地方 只剩4寸磚牆的隔音效果】~所以隔壁的鄰居會覺的比較吵!!
【D】咱這裡只有【17坪】[不含鐵皮屋部份]《--》最近發覺 隔壁鄰居【也是17坪的住戶】【把  不到3個月的嬰兒】。。放到靠近咱這裡的牆壁【而咱這裡是走道】。。。咱真是無言以對!!  因為連咱【半夜光腳走路 的聲音】~他們也有反應!! 所以最近咱關門的聲音【白天的時候】也沒特別小聲
【D】咱這裡旁邊【有兩面牆壁】是 馬路
【E】楼上只有 32坪【但是 却住了 6~7個人】!!所以有時咱這里 關鋁門的聲音【如果很大聲】。。上面不到30秒【就會 回應  推拉鋁門窗的聲音】!!

重點來了:因為咱這裡是2樓+【靠近馬路+樓上人口很多】有時候會很吵。。。所以咱是用吹風機把耳朵吹乾。。塞【衛生紙】去睡覺!!

內容更新
ps:雖然裝潢改變。。比較吵。。但是衛生環境比較好!!

网友D:
磨. . . 磨掉 . .

那個門軸不是加個墊圈就可以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 . . 磨掉 . .

那個門軸不是加個墊圈就可以了嗎 ?

應該也是個 好辦法~【A】 【請問您有 那種墊圈的相片嗎】??
【B】墊圈【的材質】您建議是使用  塑膠~  還是【金屬材質的】!!
ps:這個 鋁門有 10~13公斤唷!!所以如果是塑膠。。材料應該要很 扎實才可以^-^

网友D:
既然是要自己修 , 當然就找自己手頭上有的材料 , 螺絲用的鐵墊片就可以了

不然就到五金行找找看 , 講究一點的話到有在幫人安裝鐵門或鋁門的商店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要自己修 , 當然就找自己手頭上有的材料 , 螺絲用的鐵墊片就可以了

不然就到五金行找找看 , 講究一點的話到有在幫人安裝鐵門或鋁門的商店買一下

了解。。咱只是問一下而已!!
因為咱已經完修了~ 所以暫時不會使用 您提到墊圈的方法!!
希望您提供的方法~ 其他網友能使用到!!^-^

网友E:
其實像這些鋁門用久了都會下垂傾斜,如當初新品做的時候與地板預留空隙太小,九成以上都會卡到,但預留空隙太大又不好看,所以改善方式就是橫邊要導角(上下兩支橫的),這樣就會永久往上翹,保證永久不垂 記得新品要做時,要跟師傅說:門有沒有導角 ,不會的是菜鳥,會的是老師傅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像這些鋁門用久了都會下垂傾斜,如當初新品做的時候與地板預留空隙太小,九成以上都會卡到,但預留空隙太 ...

橫邊要導角
米多力大大可否再多給些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像這些鋁門用久了都會下垂傾斜,如當初新品做的時候與地板預留空隙太小,九成以上都會卡到,但預留空隙太 ...

midole 大
您說的是下圖這樣嗎?

网友E:
啊! 不好意思, 導角是台語發音,並不是機械的名詞導角
請見圖意會

网友:
鋁門內外框'鋁窗鋁框'鋁紗窗鋁框'落地窗內外框'橡膠條  要保養及保持光亮,請用換下來的潤滑機油下去 擦.努力的擦(跟打蠟一樣)

ps:記住喔! 要用黑的機油喔 但不要發臭的及用新的機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啊! 不好意思, 導角是台語發音,並不是機械的名詞導角
請見圖意會

midole 大您的意思是倒角嗎?
但小弟愚眛還是看不出來那是指那裡倒角n_0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dole 大您的意思是倒角嗎?
但小弟愚眛還是看不出來那是指那裡倒角 ...

  啊! 不是跟你說: 不是哪個導角 ,這正確名詞我也不知,你有看到畫虛線處嗎?

网友(2012-02-04):
引用 楼主:
了解。。咱只是問一下而已!!
因為咱已經完修了~ 所以暫時不會使用 您提到墊圈的方法!!
希望您提供 ...

不好意思,插各花!
據我了解,如果用墊圈,以銅的材質為佳
因為腳鍊通常為鐵或是不鏽鋼材質
如果裝鐵的話,在常開關下,比較會造成腳鍊磨損,這樣就麻煩了
所以用銅的話,因為銅比較軟,也較潤滑,如果磨損,換各墊圈又是一尾活龍

參考看看嚕!!

网友(2012-03-07):
引用 楼主:
工具放此樓

您好!!~~路過順便提一下~使用砂輪機最好不要戴手套!!~不管是此類型或是手握的~~因為高速轉動時很危險
假如手指磨到只是小傷口~要是連同手套捲進去的話那可慘了!!~來不急抽回手就更慘了~我曾有慘痛教訓!!
提供給各位做個參考!!

网友:
如果可以調整絞鏈的話.可能要比較磨掉來得輕鬆很多.而且不用破壞鋁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