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屏內的零件是甚麼

楼主(2011-12-10):
圖圏住八腳ic  零件印 w514 找不到這圖紙 請指點謝謝

楼主:
那圈住8腳 24C01 怎樣判斷是不良 因屏VDD沒電壓 不知是不是關它事

网友:
那個ic應該是pc ip沒電壓應該跟這無關
先查保險絲或用公板點看看

网友:
可以先測量主板上來那一條排線(屏線)先不接上lcd面板,開機後測量.pin1是接地,pin2~pin3是輸入電壓,應該有3.3v
如果pin2/pn3都沒有電壓,那可能是屏線有斷線或主板根本沒送電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