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掏寶網買電子零件,請問該怎麼做?

楼主(2011-12-10):
為了維修黑晶爐 4413,我懷疑是那顆 COPCH912 CBW/N 損壞,想在對岸購買 IC,我又在掏寶網看到店家在販售,請問我要如何匯款?運費及方式要怎麼辦呢(東西在廣東深圳)?謝謝~

网友A:
那是MCU
你買那顆又沒程式,怎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MCU
你買那顆又沒程式,怎修理?

Slimboy 大大,我把所有 NPN、PNP(BC548、BC558、BC556)都代換掉了,而且電阻、電解電容部分都沒問題,MCU 供電也有 5.2V,但是 MCU 7、8 PIN 就是沒有輸出電壓到 TRIAC 的 Gate 端,所以我懷疑是 COPCH912 損壞。您說所購買的 MCU 沒有程式?您的意思是要特別燒錄程式到這顆 MCU 裡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MCU
你買那顆又沒程式,怎修理?

因為以前也有朋友的黑晶爐無法開機,拿去電器維修行,老闆說主要 IC 損壞,修理要一千多元,不划算,意思是要買新的。只是不知道所謂的「主要 IC」是不是所謂的 MCU,不可能 TRIAC 連工帶料要一千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 大大,我把所有 NPN、PNP(BC548、BC558、BC556)都代換掉了,而且電阻、電解電容部分都沒問題, ...

這顆是單晶片,要寫程式燒進去。如同80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以前也有朋友的黑晶爐無法開機,拿去電器維修行,老闆說主要 IC 損壞,修理要一千多元,不划算,意思 ...

MCU壞掉是無法自行維修,但此IC應不致於如此不耐操,請把照片放上來看看。注意是否有振盪晶體。
Pin 4/5是接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壞掉是無法自行維修,但此IC應不致於如此不耐操,請把照片放上來看看。注意是否有振盪晶體。
Pin 4/5 ...

此款4413 PIN4、5有一顆藍色條狀約長一公分,數值寫著 6.00 K。我以為這顆是電容。但是若這顆所壞,會造成開機鍵無反應嗎?我這台接上市電後 RELAY 會切,面板有數值寫著0,按壓時間調整鍵會有反應,但是開關機與火力調整都毫無動靜。請 Slimboy 大大幫忙~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款4413 PIN4、5有一顆藍色條狀約長一公分,數值寫著 6.00 K。我以為這顆是電容。但是若這顆所壞,會造 ...

沒圖沒真相
上圖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圖沒真相
上圖再說

是不是要另外開版貼問題?這樣會被 WISH大「虧」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另外開版貼問題?這樣會被 WISH大「虧」嗎?

最好另開家電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另開家電維修文

對了,Slimboy 大大。若真的很不幸 IC 損壞,我可以找一個 1600W 的調光器,把現成的黑晶爐改成可調式的嗎?只是不知道有沒有 1600W 甚至是 2000W 的調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另開家電維修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67239155
2500W 調光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67239155
2500W 調光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182028306
用這味
改機建議電源用 220V,燈管改串接,電路板全拆。
改220V電線比較可用細線,因燈絲很難焊接,而且溫度很高,接線要壓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182028306
用這味
改機建議電源用 220V,燈管改串接,電路板 ...

是喔~我的宿舍沒有 220 的店耶。可以嗎?電源線倒是小問題。不然還可以改用HID那種耐高溫的線材。不知道這樣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喔~我的宿舍沒有 220 的店耶。可以嗎?電源線倒是小問題。不然還可以改用HID那種耐高溫的線材。不知道 ...

注意電源線要能耐住 13A,約一條 1.6mm線徑容量,且此插座是要專插。
上電前一定要把火力開最小,再上電後逐漸調大,否則上電瞬間火花四射。
ps. 黑晶爐雙燈管並聯功率 1400W , 110V額定電流約 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