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联想LXM-WL19AH 屏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12-10):
联想LXM-WL19AH 屏显示不正常.查得VGH  VGL都偏低.VCOM电压只有1.8v明显不正常.GMA1-GMA14都不正常.上面有两个IC一个是i7724DAH615A77T  另一个IC是AT1300AP 哪个师父有这两个IC的PDF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屏的型號是不是奇美M190A1-L02?

楼主:
回海大.M190A1-P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