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小鳥42吋..

楼主(2011-12-10):
三隻小鳥42吋.聲音正常.畫面類似V-hold垂直滾動.10天前剛處理過.當時判斷主機板問題,已把RF,AV拆掉,直接重主機板上的VGA輸入信號,症狀相同,於是主板洗板,隔天送電,恢復正常測試1天交機,那知10天後又是相同毛病回來,請問各位大大從何處下手,是否在主板?電源板電壓正常.

网友:
T COM嫌疑最大!

网友:
拍個螢幕選單晝面上來看看。

楼主:
已傳選單畫面,請S大參考

网友:
照片太模糊了,不知道是晃動還是花屏的效果!!
排線可以先檢查一下,在查T-CON的部分。

楼主:
左半部是選單畫面,不是T-Con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