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萬用錶的功能請教

楼主(2011-12-10):
大家好
這一兩天看到一部220元就有很不錯的萬用錶的功能所以就買了一台
想請問一個小小小的概念,他大都功能我都知道,就是量交流電流和直流電流
紅棒該插它下面mA和20A哪一個呢?是直流電流插mA嗎?然後交流電流插20A嗎?

另外它的測電晶體NPN和PNP是不是不能測場效電晶體??
我知道這是基本功大家別罵我~拜託只是概念有點稍微不清而已

网友A:
COM是接地,探棒接黑色,量電壓紅色碳棒接最右邊電壓、歐姆接頭,量電流紅色碳棒,小電流接MA,大電流接20A,依據量程及交直流類別選擇測量檔位。ㄧ般來說很少用到測量電流的檔位,所以紅色探棒多是接在電壓、歐姆插頭上使用。

网友B:
你問的說明書一定有寫,
請閱讀說明書最正確。

网友C:
你PO錯位置了,不應PO在這

网友D:
我也有這一款的電錶 !!!

不過說真的任何儀器 , 在使用之前請詳閱說明書 !!

這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問的說明書一定有寫,
請閱讀說明書最正確。

我以前買的時候也是這麼想,不果買回來卻跟想的不一樣,因為說明書全是英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是接地,探棒接黑色,量電壓紅色碳棒接最右邊電壓、歐姆接頭,量電流紅色碳棒,小電流接MA,大電流接20A ...

謝謝大大的說明~但我不懂的是例如測試主機板電路當下電流
我是調直流電流但我不知道是該插mA還是20A,正常來說12V以下因該是算mA嗎??
我的問題點在這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買的時候也是這麼想,不果買回來卻跟想的不一樣,因為說明書全是英文看不懂. ...

JOJO大.我跟你一樣說不定更慘.英文他不想認識我.不是我不想認識他n_0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PO錯位置了,不應PO在這

roser不好意思po錯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這一款的電錶 !!!

不過說真的任何儀器 , 在使用之前請詳閱說明書 !!

說明書也是說20A和mA都量電流,我如何判斷現在當下量測是大電流或小電流呢?
我的問題點在這邊,說明書似乎沒寫到這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說明書也是說20A和mA都量電流,我如何判斷現在當下量測是大電流或小電流呢?
我的問題點在這邊,說明書似乎 ...

問題很簡單 !! 你有看到你的 量程 嗎 ???

[ 2m 20m 200m 20A  ]  , 那麼你知道我們使用電錶的原則嗎 ???

1. 如果我們不知道 待測物的 範圍 有多少  , 我們到使用最高檔位來測量  !! (我指的是 電壓 電流 )

舉例說明 : 如果你想測量一負載電流 , 你不知 最大 範圍 是多少 !! 那麼請你從最大量程開始 !!
                也就是說 , 你使用 20A 這個檔位 , 當然了你的 紅色探棒 就要插在 20A 那個洞 , 同時把檔位轉到
                20A 的位置 !!

如果你測量出結果 , 得到的是小數點以下的數值 , 0.03A 那麼表示電流是 30mA , 你可以將 紅色探棒 , 移 至MA 的那個洞 , 並將檔位轉至 200mA 的量程 ,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30mA 了 !!!

不知這樣說明了解了嗎 ???

p.s : 其實量測時要先判斷有無短路 !!
       心裡還是要有個底啦 !!
       也就是說電流不可能大過 20A
       要不然你的保險絲就跟你說再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題很簡單 !! 你有看到你的 量程 嗎 ???

[ 2m 20m 200m 20A  ]  , 那麼你知道我們使用電錶的原則嗎 ?? ...

jean大謝謝你的解說~這樣我就明白囉了解了
電壓我是知道不知道從最大量程開始,不曉得電流是不是一樣

另外場效管還是需要探棒量測不能跟電晶體一樣插在萬用表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說明~但我不懂的是例如測試主機板電路當下電流
我是調直流電流但我不知道是該插mA還是20A,正常 ...

你都說 12V 了 , 怎麼還跟 mA 有關呢 ???

1V 也可能有 20A 或更大 , 電流是因為有負載才有電流的 !!

I=V/R

當 R=0.05 歐姆的話 , 那 I 等於多少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F:
JOJO大.我跟你一樣說不定更慘.英文他不想認識我.不是我不想認識他

小弟也是看到英文說明書頭都很大顆~~

网友:
電壓跟電流的關係要先搞清楚!!
要測量電流一定是串接電流表,才能測量。
要測量電壓是並接電壓表,才能測量。
相對關係要先搞清楚。你可以先找一下基本電學來閱讀,不然很容易把你的儀器搞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說 12V 了 , 怎麼還跟 mA 有關呢 ???

1V 也可能有 20A 或更大 , 電流是因為有負載才有電流的 !!

jean大妳說的因該是20安培
你說的那公式歐姆定律是吧??以前電子學看到這個頭也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jean大妳說的因該是20安培
你說的那公式歐姆定律是吧??以前電子學看到這個頭也很大 ...

這已經是最基本的了 !!

要玩電子電學這一定不能不會啊 !!!

當你會運用這個 , 很多問題都可以解的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已經是最基本的了 !!

要玩電子電學這一定不能不會啊 !!!

所以說~歐姆越大電流越小,歐姆越小電流變大的道理
多少電壓會有多少電流無關~

jean大我明白囉~謝謝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說~歐姆越大電流越小,歐姆越小電流變大的道理
多少電壓會有多少電流無關~

也不能說無關 , 而是三者有一定的關係 !!
你再仔細的想一下吧  !!!
不能說是無關 !!!

也就是不能單純的說 ,  12V 或是 XX V  會有幾 A  !!  (這通常是指對負載輸出的最大值)

這說法不恰當 !! 因為沒有 R 就不成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說無關 , 而是三者有一定的關係 !!
你再仔細的想一下吧  !!!
不能說是無關 !!!

jean大恩些許了解囉~
雖然這些都是基本功但還是要有一點天份, 從小對數學理解差別說在這些公式囉
我跟老弟一起學電腦後來我理解比較快學得快,他讀書比較強所以數學這些它就比較強
所以每一種行業還是要有天份, 說實在我看到數學和公式還有英文都想zzzZZZZ 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說~歐姆越大電流越小,歐姆越小電流變大的道理
多少電壓會有多少電流無關~

所以說~歐姆越大電流越小,歐姆越小電流變大的道理
多少電壓會有多少電流無關~

@@
你還是沒搞清楚!!
公式 V=I*R  R=V/I  I=V/R
電壓、電流、電阻三者的關係是不能分的
電壓=電流*電阻 也就是說電壓固定,電流越大,電阻越小

電壓=110V  電阻=0(短路)
110V=I*0  電流等於無限大,東西都燒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說~歐姆越大電流越小,歐姆越小電流變大的道理
多少電壓會有多少電流無關~

eson大
那反之電壓固定電流小歐母變大是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jean大恩些許了解囉~
雖然這些都是基本功但還是要有一點天份, 從小對數學理解差別說在這些公式囉
我跟老 ...

偷偷造訴你 ~~ 我跟你一樣 !!
對 數學 英文 都 ............ XD

但是你可以用理解的方法去學 !!
V=I * R 不難懂 !!
單從公式上你就能看的出來 !!!

電壓 = 就是電位差 !! (想像一下跟 水壓 是一樣)
正水壓 = 就是以地平線以上 的高度差
負水壓 = 往地平線以下的深度 !!!

那麼 高水壓(正電壓) 會往低處流 這個道理你知道吧 !!
當水要往低處流時 , 用管線 (電線) 引導  , 可是過程中 , 跟管壁會產生磨擦阻力 (電阻) , 此時就會影響水的流量 (電流) !!

所以你要控制流量(電流) 大小 , 你可以提高或降低壓力 (電壓) , 也可以增加或減少阻力 ( 阻抗)
用這個說明應該不難懂吧 !!!

以上都是要形成一迴路 , 也就是從高電位到低電位 , 之間有連結 , 而中間 過程都 會遇 阻力  , 阻力大,電流小阻力小,電流大 , 阻力不可能為 零 , 如果是零 那麼 這式子就不能成立 !!!

但我們習慣說短路阻值為  , 事實上是不正確的 !!!

而斷路我們習慣說無限大 , 其實還是有 , 空氣也算是一種電阻 , 只是阻抗非常大 !!!

題外話 !!

告訴你我在高職時期 , 對這個也完全沒概念 !!!

我去參職訓後 , 忽然融會貫通貫通 !!

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議 !!

网友G:
舉例說明:
1.作實驗時當電源供應器輸出DC3V時,而掛上1歐姆負載時,理當有3A電流流過,且負載兩端應有3V壓降,但實際上不論電壓或電流卻都比理想值偏低 想知道原因可自行實驗找出答案(想增進功力,務必要試試)
2.汽車電瓶使用之救急用電源線為何需使用較粗之線徑呢? 其道理亦同,試想若其啟動電流需50A,而急救線內阻0.05歐姆,則可能無法啟動汽車,因經該導線傳輸後電壓只剩9.5V,根本無法提供此50A輸出.(導線壓降為50A*0.05歐姆=2.5V)
3.是故當電源使用條件為低電壓且為高電流時,其連接之導線需使用較粗線徑(內阻較低),以避免產生過多之壓降(當導線有異常發熱時,即表示壓降過大,嚴重時,有發生火災之危險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大
那反之電壓固定電流小歐母變大是嗎???

理論上是這樣,應用上電流是屬於被動值,負載屬於固定值,電壓屬可變值,當負載加上電壓就產生電流,舉例來說:電扇是負載,插上110V的電壓能正常運作,但插上220V電壓就燒壞了,因為加上220V的電壓時,電扇要承受2倍的電流,當然會故障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舉例說明:
1.作實驗時當電源供應器輸出DC3V時,而掛上1歐姆負載時,理當有3A電流流過,且負載兩端應有3V壓降, ...

qko大
你提到的實驗中說的因該是有受到除了歐姆以外導線阻力影響造成電壓和電流消耗了一些囉

公式中看你們說明中提到的v是只壓降還是過整個電路輸出的電壓呢?
另外0.05指的阻力不是小嗎?那因該電流會多效耗減少不適嗎?

那如果是12v通過0.1阻力壓降1.2是嗎?
12v通過1歐姆就無壓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偷偷造訴你 ~~ 我跟你一樣 !!
對 數學 英文 都 ............ XD

jean大
如果這麼說來要知道一個電路或零件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那最少要知道她另外兩樣東西是嗎?想知道電壓就需要知道電流和阻力
想知道阻力要知道電壓和電流

网友:
我被打敗了,先進們快出來喔!!

网友G:
引用 楼主:
qko大
你提到的實驗中說的因該是有受到除了歐姆以外導線阻力影響造成電壓和電流消耗了一些囉

當電源輸出為12V時經過導線(設正負2條導線總計內阻為0.2歐姆))送至1歐姆負載時 ,此時負載端僅能得到10V,是故電源輸出端到負載端僅能獲得10A,而非期望的12A.故在低電壓(12Vor 5V甚至更低壓時)大電流輸出時常須使用較粗或內阻較低之導線連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當電源輸出為12V時經過導線(設正負2條導線總計內阻為0.2歐姆))送至1歐姆負載時 ,此時負載端僅能得到10V, ...

以上之意 即所謂負載效應
舉例:您每月薪水有台幣12萬元,且未交男女朋友,則您可完全支配此薪水.但當有了多出的朋友後,您可能每月要支付2萬元在他們身上,所以囉您每月僅剩10萬元可支配,想想這時您的朋友會造成您的負擔嗎? 這和負載效應的關係是相對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jean大
如果這麼說來要知道一個電路或零件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那最少要知道她另外兩樣東西是嗎?想知道電壓 ...

可以這麼說 !!

你看電路其實就是電阻等元件組合 !!
電源電壓我們可以得知  , 經過一些電阻分壓 !!
我就需要利用公式去計算 !!
就可得知該點的電壓 !!!

舉例說 : 我們由電源側來看 , 我們看到了一個電阻 , 然後串接了另一個電阻 !!!
            此時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兩顆電阻的阻值 , (你應該會看吧) , 如第一顆電阻是 100 歐姆 , 第二顆為
                300 歐姆 , 那麼這條電路的總電阻是 (100+300) = 400  , 或許你會覺得電阻就電阻了怎麼可以加
                起來變成 400 呢 ??? 其實我們說的是這線路的等效電阻值 , 當然電阻還電阻
                除非是可變電阻 , 否則它的阻值是固定的 (理想值) , 那我麼已知使用的電壓 , 串接了這兩個電阻 ,
           而且等效電阻是 400 , 那是不是可以輕易的算出電流來 !!!

所以說通常我們用 已知的電壓 , 電阻然後就可以求出電流來 !!!

网友A:
上面的大大是舉例,可能是太細了,簡單一點的理解方式是不考慮傳導線路造成的負載,
電扇是負載,插上110V的電壓能正常運作,但插上220V電壓就燒壞了,因為加上220V的電壓時,電扇要承受2倍的電流,因電扇的負載是固定的(負載屬於固定值),所加上的電壓是使用人選的(電壓屬可變值),加入多少電壓被負載消耗電量,而產生電的流動(電流是屬於被動值),假設電扇額定電壓是110V,消耗功率是55W,套入公式P=I*V(功率=電流*電壓),可得正常工作電流為0.5A,再套入公式R=V/I,得知電扇的負載為220歐姆,若插入220V的電壓,套入公式I=V/R,電流=220V/220歐=1A,應該在0.5A電流能正常工作的電扇,電流突然增加一倍,會導致電扇內部零件因電流過大而損毀!!
這個例子會比較好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大大是舉例,可能是太細了,簡單一點的理解方式是不考慮傳導線路造成的負載,
電扇是負載,插上110V ...

引用~~~
電流突然增加一倍,會導致電扇內部零件因電流過大而損毀!!
~~~~
以上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光是大電流並不足以燒燬線圈,會燒燬是因高功率 (視在功率VA),只有作功所產生之「熱」會燒燬線圈。
你的說法是一般人錯誤的見解,就像NFB電線沒鎖緊會跳閘那是因電流變大的思路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這麼說 !!

你看電路其實就是電阻等元件組合 !!

jean大
我了解電阻串聯它們的阻值是加起來的,如果並聯就是相同的阻值大小
電阻組值是看色環來判斷的,這我清楚~

另外這麼問就是像主機板cpu供電因零件故障導制阻值改變,造成電壓也拉低或拉高
當然如果電源管理ic故障造成輸入電壓不對除外, 那思路可否朝一顆一顆零件測量阻值抓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大大是舉例,可能是太細了,簡單一點的理解方式是不考慮傳導線路造成的負載,
電扇是負載,插上110V ...

謝謝eson大
這麼說小弟能理解囉,反正就是電壓,電流,阻值三方其一有變化就會影響另外兩個的值
所以沒有一個標準答案說那個電壓就要這樣值,他是不固定的,需視當時電路而論了

网友A:
恩恩!!終於有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終於有了解了!!

eson大
請問一下我這一個電表如何量電流呢?我把紅棒接a或ma孔試量手機電池
都量不出來,是要在安裝什麼嗎?還是特舒操作,像勾表都句火線

我是直接紅棒正極,黑棒負極量電池

現在電表還怪怪的,5v電池變32v囉,當然紅棒接回v
不會電表當機錯亂囉???

网友A:
我在2樓貼過
COM是接地,探棒接黑色,量電壓紅色碳棒接最右邊電壓、歐姆接頭,量電流紅色碳棒,小電流接MA,大電流接20A,依據量程及交直流類別選擇測量檔位。ㄧ般來說很少用到測量電流的檔位,所以紅色探棒多是接在電壓、歐姆插頭上使用
15樓貼過
電壓跟電流的關係要先搞清楚!!
要測量電流一定是串接電流表,才能測量。
要測量電壓是並接電壓表,才能測量。
相對關係要先搞清楚。你可以先找一下基本電學來閱讀,不然很容易把你的儀器搞壞的。

所以你要測量電流前要先了解一下物品的規格,他標記的消耗功率及電壓的提供,計算出電池輸出電流約略值,再依據約略值選擇電流表測量檔位,注意測量時電流表要以串接方式測量,即電池正極接電流表的正極-->電流表的負極接負載物的正極輸入端,負載物的負極(接地端)接電池的負極,這樣才能測量到電流值,你說的測量方式是冊電壓的方式,屬並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樓貼過
COM是接地,探棒接黑色,量電壓紅色碳棒接最右邊電壓、歐姆接頭,量電流紅色碳棒,小電流接MA ...

eson大
那麼說來我的萬用表有可量電流檔位但我沒有另外的電流表就沒用囉,只能
用用甌母檔位和電壓囉,而量電壓還要電呀表是都要額外買嗎?

另外也無法直接量電池,因沒負載無流動所以無法測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大
我了解電阻串聯它們的阻值是加起來的,如果並聯就是相同的阻值大小
電阻組值是看色環來判斷的,這我 ...

[如果並聯就是相同的阻值大小]
不明白你說的意思 !!!

並聯是 倒數 相加 再 倒數 !!
100 和 100 並聯 等於 1/100+1/100= 2/100  倒數後 50
當然 !! 這是需要一些經驗值 !!

例如 你測量 某電路 , 發現阻值太低 , 那麼相關的元件 , 有接往地端的元件都要查  !!
       你可以利用一些手法 , 當然這些手法 !! 是根據你對電路特性的瞭解程度而定 !!!
       如果你對電路的瞭解程度高 , 那麼相對問題的解決就快 !!

說了這麼多 , 無非要你對電路 , 基本元件多瞭解 , 多看多聽實際動手去做 !!! 慢慢的你就會有所領悟 !!!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大
那麼說來我的萬用表有可量電流檔位但我沒有另外的電流表就沒用囉,只能
用用甌母檔位和電壓囉,而量 ...

你對這部分還是沒搞清楚??
所以你要測量電流前要先了解一下物品的規格,他標記的消耗功率及電壓的提供,計算出電池輸出電流約略值,再依據約略值選擇電流表測量檔位,注意測量時電流表要以串接方式測量,即電池正極接電流表的正極-->電流表的負極接負載物的正極輸入端,負載物的負極(接地端)接電池的負極,這樣才能測量到電流值,你說的測量方式是冊電壓的方式,屬並聯。
這一段中所指的電流表,就是當你把萬用表測量檔位設定為測量電流時,他就是電流表,設定為測量電壓時,他就是電壓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對這部分還是沒搞清楚??
所以你要測量電流前要先了解一下物品的規格,他標記的消耗功率及電壓的提供, ...

eson大你可能還沒有了解我想問的,我想問就是只有電池一顆後面沒電路
電表直接對電池測量,後來我想了一想,電池後面沒電路無負載無效耗功率可能無法測量

但大大這麼說明是不是代表電流表的正負都接電池正級也行呢?但後面又沒負載因該不太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eson大你可能還沒有了解我想問的,我想問就是只有電池一顆後面沒電路
電表直接對電池測量,後來我想了一想, ...

你要測電池的 [ 電容量 ] 嗎 ??? 應該這麼說 !!!
這不能用這樣測 !! (一般都是利用計算值的方式來推算的)
我記得站內好像一篇文章提過 , 蠻久的到找找看 !!!

你直接這樣接上電池  正 負 極  那等於是直接將電池短路很危險 , 因為這時的阻抗 , 剩電線跟電錶的阻抗 , 而這些阻抗非常小 , 那麼電流就非常大 ,  電錶保險絲必燒掉 , 否則可能電線燒毀 , 或電池發生爆炸 !!!
你要小心哦 !! 儀器搞壞事小 , 身體受傷這可是大事 !!!

電流的測量方法 !!.JPG [

网友A:
所謂電流就是要有負載及電壓降才會有電流,也就是說電要有流動才能測的到,舉例來說:水表是裝在頂樓水塔與家中水龍頭的水管中間,水龍頭是開關,你把開關打開,水會流出來,水壓就像電壓,有大有小,水壓大水從水龍頭流出來的力量、水量就大,水表就是偵測流過這個水管的水量是多少,意思與電流表相同。
你把電流表正負極都接在電池的正極,根本不會有任何作用,因為這個電路根本沒有負載也沒有迴圈,所以不會有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測電池的 [ 電容量 ] 嗎 ??? 應該這麼說 !!!
這不能用這樣測 !! (一般都是利用計算值的方式來推算的) ...

jean大我不是想知道容量而是它的輸出電流存好奇~

後來看了eson大的說明知道沒有負載電沒流動因該是無法測量
而正負兩極接電池正極也是很怪所以覺的不可行所以沒傻傻的做囉~

因沒用過電表量過電流所以好奇想測試,以前都用勾表方式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電流就是要有負載及電壓降才會有電流,也就是說電要有流動才能測的到,舉例來說:水表是裝在頂樓水塔與 ...

eson大謝謝你這麼說我就了解囉,要量電池需要給它負載讓電能流動
當電有流動在做測量

网友(2012-02-27):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買的時候也是這麼想,不果買回來卻跟想的不一樣,因為說明書全是英文看不懂. ...

這一台是簡體中文的,字又很小,可能要拿顯微鏡來看了 (WISH大大地專利)

网友:
許多公式看起來是簡單的,但是要解釋清楚是不簡單的,有人對電這個東西很怕,但是文明卻讓他不得和電相處,古人看雷而不知那是電,被打的人就是電死,今人知電是和人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