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WinFast A340 AGP 8X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1-12-10):
開機時FRR 燈恆亮, 無畫面, 請問該從何處著手? FRR 表何意?

2011.12.11 晚上把所有電容拆下後量測,電容皆無問題, 但發現有顆IC 有白點,不知是否為此IC 造成,但字碼不清晰隱約可看到APM4800 ?AU( 如附圖) 不知此IC 完整編號為何? 有何作用?

网友:
接觸不良的部分先著手,將顯卡及記憶體拆下處理金手指部分,再試試看??

网友A:
老大...那是ERR不是FRR....
應該是表示"ERROR"的意思....

网友:
接觸不良會沒畫面
還有會造成畫面不正常..
AGP顯卡通病..

网友:
大大的方法再不行把電容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那是ERR不是FRR....
應該是表示"ERROR"的意思....

謝謝指正, 又長了智慧!

网友B:
幫你查了一下,那顆燒掉的是顆N通道的mos,在這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ANPEC/APM4800.html
,或許從其它廢板拆換上後可完修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查了一下,那顆燒掉的是顆N通道的mos,在這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93446/ANPE ...

雖然我知道是那顆有問題, 可是跑了電子街兩家最大的店還是沒賣此零件! 不知道那裡有賣?

网友C:
你是指長明街ㄇ?那你很少賣smd的元件,去ic995逛逛吧,有很多的﹝搜尋打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長明街ㄇ?那你很少賣smd的元件,去ic995逛逛吧,有很多的﹝搜尋打就有了﹞ ...

謝謝指點! 不過我在ic995網站搜尋內打 apm4800 還是沒有發現此料, 看來要將這張顯卡冰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