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教高手 三星PLC 的 power

楼主(2011-12-10):
因台灣沒有三星plc 代理商,且經搜尋也無相關資料,請教有接觸過三星 PLC N70A 的高手一下,此 POWER 單元
三星PLC FARA N-70A CPL9631A 因損壞,想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替代 ,但其後端 5V  20PIN 的腳位不知如何?故有請賜教.
相關資料如下:
外觀
PLC介面底座
規格

PS:因不想從大陸網購,外觀照片來自網路,如有侵犯請告知刪除
以上謝謝!

网友A:
有原來不良之power unit就可搞出替代品,但你提供資料不足,難以回答細部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來不良之power unit就可搞出替代品,但你提供資料不足,難以回答細部作法。

您可能誤解我的意思了,我只想知道這 20 pin 的腳位定義為何? 這 PLC POWER 前面有 24V 輸出 ,後面有一20PIN 公接頭(5V或24V從這裡輸出),插入 照片中的介面底座

网友B:
1. 拆開PLC 直接修吧  這種PLC的POWER都是很簡單(潔)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和ATX_POWER內的5VSB這組電路架構差不多功率也不大

2. 續上  另外由於24V是小電流 所以設計上整流二極体小小一顆
  偏偏應用上24V又大多會被拉出對外供電
  接錯或者過負載短路 24V端的整流二極体就燒毀了
  PLC若是僅POWER的 問題
  換過4個PANASONIC / 3個 士林
   他們都是這顆高速整流二極体
-----------------------------------------------------
3. 想要用外接...
  PLC 架構我不大清楚  不過就IO用的光耦器而言
"好像"也是有接到這個內建的24V
  我覺得至少要排除故障零件==> 找出故障零件也就快修好了

4. 想查20 pin 的上24V
    看POWER 板上 輸出濾波電容器耐壓 再追ㄧ下線路
   應該可以提供足夠線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拆開PLC 直接修吧  這種PLC的POWER都是很簡單(潔)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和ATX_POWER內的5VSB這組電路 ...

感謝您的回答, 想說要去睡覺了

這只是單純power 故障損壞,損壞情形未知(沒看到東西,義務幫忙詢問);想說幫他買新的,可是是三星的(不爽啦!),用交換式power替代,國內容易買,日後又壞了也不用麻煩  ;但替代上因後面20pin 腳位定義不明,網路上有說明書無這部分詳解,個人猜想這20 pin裡面應該有 5v的'24v的及一些回饋信號,並不是單純只有電壓輸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答, 想說要去睡覺了

這只是單純power 故障損壞,損壞情形未知(沒看到東西,義務幫忙詢問) ...

就是因為如此才要你提供故障POWER來讓板上的網友來解析,若想直接問到pin腳定義,我看是沒指望。

网友:
非原廠很難取得資料吧!!

网友:
放棄吧!
如果這麼好取得~
那廠商何必做成規格化......

网友:
拆開來的時候,就是你踏入 自修之門,我對三腥也不爽,順著電路回查回去,多拍一些照片,痞酷網上許多熱心人士...

楼主:
看來沒資料了, 非跑一趟水上,拿回來拍寫真集給各位觀賞觀賞 ,順道把20 pin 給破了

网友:
拆開看電路板.power-good.reset.HOLD.(三凌a61.ac電壓不足-hold.dc電壓不足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