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有大大可以介紹一下測試顯卡故障的程式嗎??

楼主(2011-12-10):
有大大可以介紹一下測試顯卡故障的程式嗎??

小弟找尋很久都未果,麻煩一下先進提供一下資訊.......

感激不盡!!

网友A:
首先来讲解一下NVIDIA显卡测试工具.MATS,MATS是MODS里面的一个可执行文件.MATS 没有所谓的MATS1 MATS2 MATS3 MATS4,只有MATS3.41 MATS3.81  MATS4.76 MATS480  GF9 分别对应各种显卡的测试.对于ATI来讲分别人R5 R6 R3测试程式.R6对于早期9000-9250测试程式,R3是9550 9800之间测试程式.R5 对于X1300-1900测试程式.再上去2XXX的由于此时AMD由购ATI,所以测试程式就由AMD开发.

楼主(2012-04-01):
感謝先進提供相關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来讲解一下NVIDIA显卡测试工具.MATS,MATS是MODS里面的一个可执行文件.MATS 没有所谓的MATS1 MATS2 MATS ...

喔, 那想問下大大, GT2xx - GTX5xx的該用那個測試軟體, 因為帖中的MATS好像不能用在這些新卡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