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真假有效值TRUE RMS

楼主(2011-12-10):
如果我問大家,你的三用電表所讀出的交流電壓或者用勾表所讀出的交流電流數值是那一種值?我想有學過電學的人應該都會回答有效值。是的,因為台電送到我們家的交流電也是有效值,所以你用你的三用電表測量牆壁插座時,它才會顯示110V。有疑問的話請大家看看你的三用電表說明書,不過我讓大家看一下我有在使用的幾個電表︰

上圖這台灣電子儀器大廠固緯生產的GDM-451,一台印象中是2千多元,外觀看是沒啥特別之處。
不過下面這台貌不驚人的三用電表上面有特別標上TRUE RMS MULTIMETER,通常這個位置是放商標或型號的地方,它會放TRUE RMS MULTIMETER,想必這句的重要性。

接下來這台FLUKE 87是跟隨我打天下多年的三用電表。咦!它的上面也是印著TRUE RMS MULTIMETER。

我們再看看勾表的部份,下面這一台是台灣泰仕TES出品的3074,這台當初買也是好幾千,但是從外觀看來除了多了可以測量三相電源相序指示的功能外好像也沒啥特別。

我們最後再看看下面這一部台灣連虹CIE出品的2608︰

咦!怎麼連勾表也標榜TURE RMS?
我剛剛才發了一篇交流電路的文章,新手可以對照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06-1-1.html

如果我手上有標榜TRUE RMS的電表讀出的是"真有效值",那豈不是連上面2千多元的GDM-451及TES 3074勾表及大部份各位手上的電表讀出的數值是"假有效值"嗎?
是的!其實一般電表所讀出的交流電壓或交流電流並不是真的有效值,一般的電表由於成本考量,是使用全波整流(或半波整流)方式測量交流電,整流後是脈動直流,讀數是平均值(0.636),但是有效值是0.707,所以製造商會將該讀數乘1.11,自然就變換成有效值了。
既然讀數已經修正過,那不就是都一樣了嗎?為何要用高價的TRUE RMS?
我先告訴各位,TRUE RMS的電表很貴,所以一般非TRUE RMS的電表只能測純正弦波的交流電,如果波形有變形或是波型是像方波、三角波及鋸齒波等等,那讀出的數值就會有低有高,誤差甚至可能高達數十%。

結論就是TRUE RMS電表用在測量純正弦波交流電源當然是游刃有餘,但是對付非純正弦波的交流電壓及電流更是它的拿手絕活,它們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可以不受不同波型的束縛。

大家會不會想知道用TURE RMS電表測量市電時,與用一般非TRUE RMS電表的讀數差別多少?因為台電的電源我們可以視為一個純正弦波,所以兩種電表測量起來的差別只有一點點,以我的經驗來說只有3V內。

一般維修用儀表可能重點在某個訊號或電壓有沒有?但是某些場合卻是要正確知道這個訊號或電壓是多少?所以儀表的精確度及校正就尤其重要了。

网友A:
『正確知道這個訊號或電壓是多少?』

如果是一般同好,什麼時候會遇上!!??
可否說明一下,什麼情況(場合、狀況)會需要這個資訊??

网友B:
WISH大的這句打錯了嘛....

"結論就是TRUE RME電表用在測量純正弦波交流電源當然是游刃有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確知道這個訊號或電壓是多少?』

如果是一般同好,什麼時候會遇上!!??

這種情形很多!像主機板上的時鐘不準時,你首先要知道的就是32.768Khz正不正確!
有修CRT電視的人發現彩色有問題時會查繫色訊號(Color Burst)3.579545Mhz正不正確!
尤其是基準訊號類,"有"不一定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的這句打錯了嘛....

"結論就是TRUE RME電表用在測量純正弦波交流電源當然是游刃有餘," ...

謝謝指正,修改完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情形很多!像主機板上的時鐘不準時,你首先要知道的就是32.768Khz正不正確!
有修CRT電視的人發現彩 ...

原來如此,就是利用運算的方式看波型的品質,品質差數值徧移就多。

那~~~
既然可以看波型品質,又如何知道標準值或參考值呢??
又可以量K與M的話,如果儀器都是TRUE RMS的,這每台儀器有測量極限與不同嗎????(就是RMS的規格)

(我曾在用示波器時,看到正弦波有左右振,不是那麼漂亮的一條線。或許這也表示這裡的振盪品質不好吧!!??)

网友:
一般數位電表的ACV檔,在測量小信號(<1V)時,其誤差偏大,且頻響在>1kHz後,會逐漸下降(類似低通濾波器).因此若想測得真值有效值信號,其電路需配置有TRMS(True Root Mean Squarer)轉換電路或專用IC,如此才能量測1.較高的頻寬2.較低位準3.其他非正弦波之交流信號.
TRMS轉換電路-即此電路中需具備信號平方(Squarer)-平均(Mean)-開根號(Root)等功能.

网友:
儀器真的也是一大學問.這些我都不懂.瞰傲這篇又長知識了
又想敗隻電表了n_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