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華 AP-400F 350W 12V電壓過高

楼主(2011-12-11):
上圖用紅色圈起來的電阻
阻值正常但是    溫度很高
15秒-20秒  手抓不住
燙手

西華 AP-400F  350W背面電路圖
它IC  12V  輸出12.7V  在大4P 那裡就13.225V 左右

紫5VSB =5.001V
藍 =-11.108V
紅 =4.998V
灰 PG= 5.173V
橘 =3.433V
12V=13.225V   它本身的散熱風扇運轉時的電壓(空載狀態)
沒有負載狀態

然而我把他大4P  接  12V 0.36A  的風扇
電壓=12.56V  左右

上圖中    目前    有3科  大電阻(阻值正常量過)   溫度很高 手抓不住
不知跟12V電壓  過高有關係嗎
找不太到問題點  在哪
不知這是正常  還是不正常    (個人認為是不正常)
請前輩  指導一下感謝

网友A:
這類的故障大多是電容損壞所引起的
把494及變壓器邊邊的幾個小電容換掉(10U/50V,或10U以下而電壓都是50V)
另外後級輸出的大電容也拆下來檢查一下
容值誤差+-10%就換掉(最好是全換)

网友B:
除了不燙手的那一顆之外 !!

那都是負載電阻 !!

你可以量一下電壓分別是接 幾 V  !!!

還有這個問題 !! 其實站內文章有提過 !!

你應先爬一下相關的文章 !!

對你維修會有幫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的故障大多是電容損壞所引起的
把494及變壓器邊邊的幾個小電容換掉(10U/50V,或10U以下而電壓都是50V)

在發文前  已經搞快7天拉
如果是電容    那都是軟的
我只有高壓 200v 820uf  的沒換
其他都換嚕

三極管 c2655   a733  c945  a928a
光藕 817c
換過還是一樣

二極體  剩下  高壓大電容  附近   還有2科   沒拔起來測
剩下的都拔過

网友:
二極體要檢查一下道通的特性是否正常?

网友C:
自己試一下照片中VR調整,若不放心,拆下VR量測,若阻抗比原來規格高,此VR必定不良
例如:VR標示為10K,量到最大為11K,此VR必已故障,換掉重調即可。

网友A:
查它控制IC的資料(圖四中那顆紅色電阻傍的IC,是20PIN的)
應該可以得到基準電壓控制的相關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試一下照片中VR調整,若不放心,拆下VR量測,若阻抗比原來規格高,此VR必定不良
例如:VR標示為10K,量 ...

你紅色  圈起來的   我之前  思考邏輯判斷  有去調整它(猜測可能是調整電壓用的)

但是不知道是調整電壓用的               有調整過            電壓不會改變

既然   你提出   我再給他去調整看看     如果電壓   12v   還是那麼高

我想我應該   可以死心嚕    拆下他量一量   看有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它控制IC的資料(圖四中那顆紅色電阻傍的IC,是20PIN的)
應該可以得到基準電壓控制的相關元件

我有附阿   GS6105DZ

楼主:
它上面寫      3362P-202  334T      代表他是  2K  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66072405
外型 根  數值  可變電阻   很相近
怎麼調整      2科一起   或者是  1科固定  另一科變動    都不會
12V  都不會   改變   都在13.220V以上   空載

你那個紅圈圈   它標示是12V1  12V2
                                       VR1    VR2

它上面的2顆小電容  50V   4.7UF     差不多  4.8左右正常

网友D:
有看到終身保固的標籤,那還要自己修嗎? 不是可免費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看到終身保固的標籤,那還要自己修嗎? 不是可免費送修?

出廠日期  97年的    那是別人不要給我的

最近100年 12月才拿到手的     使用沒有很久

爾且  品相  感覺有8成新(很好)   感覺用不久就掛點

送修   自己得不到經驗值

(品相)  送回來的不見的   會比現在更好

楼主:
它上面寫      3362-202  334T      代表他是  2K  嗎

不知道   這樣有無  故障   可變電阻

不管怎樣調整電壓  都還是   13.2v  多   (空載 只有他本身的散熱風扇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上面寫      3362-202  334T      代表他是  2K  嗎

不知道   這樣有無  故障   可變電阻

兩顆VR量起來都一樣嗎,還有VR中間是共點,量時一表筆要夾共點,另一表筆分別量左、右,阻值最小 0,最大是2K,若有變大就一定是不良品。
另看一下跟VR串連的固定電阻若阻值比VR的2K高時,要拆下量測(分壓定律,電阻優先燒功率小阻值大的元件)

楼主:
2顆vr    固定中間    跑左根右    2顆數值變化   都一樣
嗨~~~  吐大氣

看來要去測   VR  那片   站立起來  小小片  的PCB   上的電阻元件
拆很大 ~~

大大  你說的   我會去做   感謝你給我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2顆vr    固定中間    跑左根右    2顆數值變化   都一樣
嗨~~~  吐大氣

先判斷電阻色環再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上面寫      3362-202  334T      代表他是  2K  嗎

不知道   這樣有無  故障   可變電阻

3362是型號
202是阻值代號
20*10^2=2000=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62是型號
202是阻值代號
20*10^2=2000=2K

那差不多   我的圖  量大概   也是  2K 喔母   (懶的打符號  不要炮我 )

楼主:
目前  最新進展   還是沒有摸到   鬼牌(故障點)
可調電組  VR  那片  站立的小片   PCB 電路

它上面的  精緻電阻   從原本的   可調電組  VR   路線去摸(先搞小範圍)  找不到
鬼牌在哪裡

最後搞到全拆  全測  2K  10K  50K  51.5K   用程式計算數值   比對
電錶       嗨~吐大氣     還是沒有摸到鬼

它上面有顆8隻腳的IC=  LM393N

圖表測量  還是電壓13.2V多

很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  最新進展   還是沒有摸到   鬼牌(故障點)
可調電組  RV  那片  站立的小片   PCB 電路

VR差不多的阻值會讓很多人以為是良品,其若大於2K極可能就是壞的,若真要試VR必須以可調電源供應器以20V對其2K進行壓力測試,看是否能擋住1/4W標稱值。
若是我就直接換掉而不必去買個數千元的可調電源供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不燙手的那一顆之外 !!

那都是負載電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R差不多的阻值會讓很多人以為是良品,其若大於2K極可能就是壞的,若真要試VR必須以可調電源供應器以20V ...

我覺得  有一點超奇怪的    就是調切口  1跟2  之間   超大的   399ㄛ  這個值
唯一   不正常的地方    因為本身對他   不是很了解

還是正常是   調1跟2之間    絕對沒有大過2K的
VR  它背面  用手去摸  有一點點鼓鼓的  (凸)

看來要去買來裝   測試才有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重點集中於紅框位置,就3個可能
1. VR至GND是斷路
2. VR前串聯電阻斷路
3. VR本身斷路

楼主:
一定要買來  測試  跑不掉啦             要不然沒有結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 用的負載電阻 , 就你說的 21 歐姆  , 那麼 就可以得知 p=v^2/R 所以等於 1.2 w 左右 , 因此你

的電阻需要用 2w 以上的規格  , 當你 空載時 所有的 電流  都會有這吸收 , 所以 產生熱量是一定的 !!!

而當你接上負載後 電流會 由負載 與負載電阻分攤 !!!

所以目前的狀況應屬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 用的負載電阻 , 就你說的 21 歐姆  , 那麼 就可以得知 p=v^2/R 所以等於 1.2 w 左右 , 因此你

的電阻 ...

忘了  補充   左上圖那個  3.334V   的他是  10歐姆的     大小2W
21歐姆  的也是2W

那如果  這3科   我給他改   3W
沒問題八

溫度  應該   不會再那麼燙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  補充   左上圖那個  3.334V   的他是  10歐姆的     大小2W
21歐姆  的也是2W

當然可以 !! 只要你放的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 !! 只要你放的下 !!!

好的  3W的  沒有空間問題
只是  我想把它(2W)換成  3W 讓他溫度不要那麼燙
我在爬文章     有看到      同樣西華    這個結構的
400W      它就是     壞旁邊       會燙的電阻
改大一號的       (畢竟它是他人使用過的  要整理一下  )
要將故障率       壓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3W的  沒有空間問題
只是  我想把它(2W)換成  3W 讓他溫度不要那麼燙
我在爬文章     有看到   ...

那就看你的意思囉 !!

沒有空間上的考量 , 那你就用吧 !!

至少可以改善一下發熱量 !!

也可以避免其他元件受影響 !!

楼主:
真害 ~~  又沒摸到鬼牌
VR 換過還是    無法調整電壓
真頭痛!

看來要查VR至GND是斷路  的問題

网友:
2W改用3W會比較不熱?????
電阻不變,電流不變,產生的熱量就不會變了
並不會因為你W數換大,而比較不熱
如果3W的電阻,表面積沒有比2W大的話
表面溫度是不會有所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