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 12V分流2路,可以橋接1路?

楼主(2011-12-11):
日前買了1台蛇吞象 350W 80Plus
12V1 11A  接 PCI-E /HD  [ 顯卡 HD6850 130W ]
12V2 14A  接 CPU  [AMD X4 640  95W ]

若2路橋接會有什麼問題?
PS : 2線路都有到電源管理IC

网友:
最好別這麼做....現在PSU本來就是CPU、顯示卡供電分流的.....

网友:
V1-V2接反了吧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
將 PCI-E 12V  跟 CPU 12V  位置交換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
將 PCI-E 12V  跟 CPU 12V  位置交換 。

PSU內那一堆黃線可不太好拆焊對調

网友:
因為大部分電源的多路12V都是來自同一組二次側迴路,橋接後會影響到各路OCP的動作(如果有的話),不過使用上不會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