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求助花屏+無法正常開機

楼主(2011-12-11):
開機後有正常嗶聲
約5秒後畫面變這樣死當
開機後按DEL也進不去BIOS

請問該怎麼處理??

M2N-MX SE PLUS
用內建顯卡

网友A:
NVIDIA GeForce 6100/nForce 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DIA GeForce 6100/nForce 430

你的意思是內建顯示出了問題嗎?
要另裝顯卡試試看??

网友:
北橋內顯的整合橋

网友:
我遇過這種狀況,有80%可能是記憶體故障!!

內顯示用的是系統記憶體,系統記憶體內傷BIOS不一定能檢出,建議先更換記憶體後再測試!!

网友:
試著刷BIOS看看 還是不行的話
MCP 重新植球回焊

网友:
照片中數顆電容是與CPU / 整合橋 / DRAM 高頻相關之元件,若可以的話全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