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液晶電視TL-32W6000D故障[已完修]

楼主(2011-12-11):
故障情況:

看起來像是有前輩問過的T-CON故障~
想請教,T-CON是指那一塊板子?
藏在那個位置?
我拆開背板就只看到三塊,一塊電源板、一塊像是AD板、另一塊就是數位電視TUNER~

是不是還要再把這些東西全拆了才看的到T-CON?

=============================================================
2011/12/13  補充:
已購得T-CON完修~
感謝各位前輩,接下來就是搞一個備品出來了~
呵呵~

网友A:
在面板的上方
有4個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面板的上方
有4個螺絲

是不是要把背面那三塊電源、AD和TUNER都拆掉,然後把整個背板拆起來,才拆的到呢??
真不好意思,沒拆過這麼大台的液晶,不敢冒然動手~
呵呵~
感謝回答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把背面那三塊電源、AD和TUNER都拆掉,然後把整個背板拆起來,才拆的到呢??
真不好意思,沒拆過這 ...

有一個小鐵片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個小鐵片蓋住

感謝回覆~
那應該是我看到的那一塊藏在很裡面的~
了解了,看來要拆整個背面的殼才拆的到了~
先來去買一塊~
再來換掉它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那應該是我看到的那一塊藏在很裡面的~
了解了,看來要拆整個背面的殼才拆的到了~

只要換ic就好
不要買t-com啦

网友:
相片上傳
會有熱心人(幫助)i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換ic就好
不要買t-com啦

AS-15這顆對吧~
呵呵~
我有看到前面一篇有人回復~
我是打算買T-CON回來,拆換後有空再來搞AS-15這顆IC~
不過重點是,我在台東可能不太容易買到這顆IC,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AS-15這顆對吧~
呵呵~
我有看到前面一篇有人回復~

盧東佑
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盧東佑
有賣

了解,感謝喔~
那我找他買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