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偏光膜角度

楼主(2011-12-11):
請問一下各位大哥 這片面板的偏光膜角度是幾度?
我想買來自己試著貼貼看 謝謝

网友A:
外0度 內9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0度 內90度

請問是否絕大部分的液晶角度是否都一樣呢?
還是依品牌或尺寸不同會有差異?
內外角度的決定點為何?
還請大大釋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0度 內90度

謝謝前輩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是否絕大部分的液晶角度是否都一樣呢?
還是依品牌或尺寸不同會有差異?
內外角度的決定點為何?

這個問題,我也想知道。

网友:
換外偏光膜0度的..我有貼過一片..站內盧大有...
~~祝福您成功~~

网友:
大部分是外0度  內90度

30吋以上的

要注意是26吋以下的

网友:
所以30吋以上是您說的外0內90度?
26吋以下會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