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拉線失敗的【臨時】處理方法

楼主(2011-12-11):
先說這個暫時方法~是不專業的方法!! 很簡陋+不適合在【公眾場合使用】
如果不適當的話~   請rex版主刪除~謝謝!!
因為這是 咱【一個人】想到的臨時方法!!
咱只會 鑽孔。。。對於【暗管拉線】也有恐懼感。。。所以剛才想到這招!!
希望拋磚引玉~   請【專業級 的師傅】發表【原創】或【轉帖】 網路上【更專業的相片】 與 明線拉法~ 謝謝!!

拉線失敗的【臨時】處理方法
答案就是【外拉一條 2mm 白線】!!

這個插座 原本是一位 30年老經驗的【水電李師傅】他說要幫我 換線的!!
裏面    原本是【兩條 1.6mm的線】~
【A】開始 他說要換 粗一點的線。。。。結果他用力拉了幾下電線【感覺線的張力】
就說 不好換線!!
【B】後來【這位李師傅】請我過去~  跟我講 【因為線經過兩個 90度】~所以不好拉線~而且後面是 貼的瓷磚【比較不好施工】~打掉以後瓷磚還要重貼《--》如果是 水泥牆壁的話~很容易施工!! 有機會的話~下次再做!!

【C】咱後來 會拉線了以後。。。去拉結果失敗~失敗後仍不死心~【想知道爲什麽那麼卡】。。使勁地拉~【結果把  90度的導線管】拉了出來~結果一看!!
原來那個  【90度PVC管子】是用燒的~  【管徑16mm  內徑14mm的導線管】~ 變成【咱目視 5.5mm~7mm的直徑的PVC】。。。
難怪  咱【綁的電線】永遠【拉不過去】!!

楼主:
這樓用照片解說一下 【什麽是 2個90度】
請看圖片 【有兩個 紅圈圈】圈起來的就是了!!

當網友想 DIY拉【牆壁暗管的線】的時候~
如果是【2個90度】就會比較【難拉線】+
+可能容易失敗。。。【如果是牆壁裏面的暗管】可能涂一些【不會 導電的 拉線油膏】!!
真的拉不過去得時候【感覺 所綁的拉線線頭~要斷掉得時候】。。就要倒退回去+恢復原狀!!

ps:
其實2個 90度【還是可以拉的】。。。
就是裏面    那個PVC【管子】好像是故意燒成 ~【燒成 小孔徑5mm~ 7mm】
; 不知道 這位埋管線【的水電師傅】我親戚認不認識。。。反正咱 拉線失敗的時候~ 有請我那位親戚來看過!!
咱想 【這位親戚】應該是【會回想起】他是請那個水電師傅~ 整修廚房的吧!!

楼主:
這樓 是說 【失敗為成功之母】。。
如果要做【熱風槍】使用的 220V插座【就不需要~從   導電管】【暗管裏面拉線】~

【A】直接【牽一條 明線】就可以了!!
【B】在 總開關的盒子【角落】【挖一個 6mm~7mm直徑的小洞】~  而銅線外面【多加幾個 熱塑套】~以防止【聚乙烯的表皮刮破】!!

【C】如果網友很擔心【用電安全】+有預算時 ~以防萬一   【熱塑套】【也可以買個 1.5公尺】。。。【套在外拉的線上】~建議買白色的!!多一份 絕緣塑膠外皮~  多一分保障!!!!

ps:
然後在【白色的 2mm線】【外面貼上  3~5層的透明膠帶  或耐熱膠帶就可以了】^-^
ps:如果 網友【有特殊的 絕緣器材】~也可替換【透明膠帶 或耐熱膠帶】!!

[拉暗線的帖子在這裡]~不建議網友DIY
需要請【有執照的水電師傅】來施工!!

標題:把牆壁的電源【從110V改成220V】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83-1-1.html
《--》有多種插座的圖片~可以參考!! 咱就不需 重複張貼了!!

ps:2mm硬的跟鐵絲一樣~~ 有些~ 五金行老闆娘~常用來 綁1公斤以下的【不鏽鋼小水壺】。。。
所以~貼上【聚丙烯膠帶】以後。。。手去摸都不太會震動!!

用的透明膠帶【就是 PP聚丙烯]。。耐热温度在這個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21-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21-1-1.html
目視厚度[透明膠帶 1/20mm]~如果想要有跟PVC導電管一樣【1mm厚度】~來增加安全性的話《---》應該是貼個20層~30層!!^-^

网友:
用電安全不是防止短路而已,電線破皮短路保險絲會跳掉不夠危險。
要是用的線材過細才危險。
線材過細或插座氧化積灰塵,電阻增加,發熱增加,
當發熱量超過電線本身能散熱的程度,熱度一直持續增加,
到最後電線包覆或插座熱到脆化碳化或塑膠成分氣化,達到燃點時,
所有可燃氣體一起燃燒,即所謂的電線走火,產生濃煙;
如果附近有其他可燃物,火勢會迅速蔓延。

電線走火是廚房以外地方失火的主因。
吸入濃煙嗆到會昏迷,肺部灼傷就不治。
火災不是人變成烤肉而死,多半是被高溫濃煙嗆死的。

人體觸電是另一危險。
很多電器沒有"接地線",而且設計時直接將回路搭鐵接到中性線(水線),
因此只要插頭插反(或插座未依標準亂接),摸到電器就會觸電。
人體電阻不固定,但流汗又未穿鞋時電阻低,這時觸電非常危險。

网友(2012-09-04):
這篇真是危險的一篇

网友:
一般水電工的師父不可能這樣拉線的,都是在管內抽換1.6mm的線抽換掉,沒有一位水電師父這麼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