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工知識基礎視頻

楼主(2011-12-11):
電工知識基礎視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xNDA5MDQ4.html

ps:在台灣 應該叫【水電師傅】這一類職業的視頻。。或現場 叫老闆!!

楼主:
【對岸的】電工法規試題【簡體版】
只能是在線上 看的PDF檔案。。無法轉成繁體字
http://wenku.baidu.com/view/6cfde42f2af90242a895e5f3.html

答案在這裡
http://wenku.baidu.com/view/aff103fe700abb68a982fbf3.html

google 能把【簡體字】轉換成【繁體字】的網頁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f90242a895e5f3.html

======
繼續貼照片
视频: 电工基础知识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xNDA5MDQ4.html

网友:
感謝樓大很用心搜尋資料,
但是不是給您吐槽,如果您能找些本地繁體文似乎比較理想適用,
尤其是有牽涉到法規的部份,畢竟大陸的和台灣本地的法規是有差的,
這點有參考到資料的心裏要有個底才是。

bglmlm  大,您別生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樓大很用心搜尋資料,
但是不是給您吐槽,如果您能找些本地繁體文似乎比較理想適用..

其實咱是一個【無所求的人】~
會裝 日光燈  +換個插座+換個水龍頭+ 能打掃 就很滿足的人!!
網路上的資料。。就像新聞一樣。。咱看過就忘記!!
ps:
您如果那麼 在乎【繁體資料】的話。。應該自己去找!!
Find  the data   by yourself   if you really need it .
而不是咱 找資料【來滿足您】!! 您說需要~咱的資料才有利用價值!! 您說NO~.咱的資料【就無 理想之參考價值】!!
因為或許 咱找2次的資料【您會需要用到一次】。。。
也或許咱找的100個資料~ 您都都不滿意的話。。。您都會給個建議+打分數!!

ps:請您不要 介意。。。咱想了10次以後。。。~
【平輩的角度】來給您 建言
~覺得您自己找的【繁體資料】才能100%滿足你!!
Find  the data  and  knowlege by yourself     if you really need it .   Knowlege is Power.加油 知識就是力量!! 願您能快速與即時
找到您 需要的資料!!
ps: www.google.com.tw   google的繁體資料。。應該可以 滿足您的需要!!^-^

===================

不好意思。。
接下來貼一些公式 計算的資料
以下貼一下 【發電機】電動勢的資料
========
這是咱做的筆記!! 懶的改圖了!!

E==240Volt 【額定电压】
  更正一下:照片里面  U==电压看视频就知道了!!

========
講個笑話: 就是咱家裡 有抽水機  電鋸   砂輪機
【因為發電機  要用汽油】【會有揮發性的氣體】【所以沒有買】+用室內的電源110V  就可以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