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

楼主(2011-12-11):
請問站上大大,最進想要做一個利用按鍵觸發LED夜燈.想問用那個IC可以達成

1. 按鍵按下後給一組乾接點NO

2.能控製時間(時間可調)時間到就OFF

3.能一按開.再按一下關

因家中有養貓用紅外線感應會因這隻笨貓走動時開開關關

先拜謝各位大大了n_109|

网友:
2. 一般是用NE555吧!

其他的不明白

楼主:
4013可以嗎?

网友A:
單鍵交替開關如下,其他像定時器、三路開關樓主應該就好處理了吧。
若想改成一有線一無線遙控,用這味 (遙控器含電池) M型AC85V~265V,1路無線遙控開關電路板,遙控開關模組,電動門車庫門遙控開關-T11 (自鎖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101575859
我改給別人用過相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鍵交替開關如下,其他像定時器、三路開關樓主應該就好處理了吧。

若想改成一有線一無線遙控,用這味 (遙 ...

slimboy 大謝謝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