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意中修好的32"RELON液晶

楼主(2011-12-11):
插上插頭自動亮綠灯,且畫面自動8種顏色輪流撥放.正當在主機板上沉浸2小時都徒勞無功,一不小心在機上按鍵全部亂按,突然間神奇的是發生了,電視自動關機,且電源灯也變回正常待機的紅燈,按開機就正常了,試了3天都沒問題,真奇怪,想不透?

网友:
按一按把氧化層按掉一些,改善了接觸或微導通。

按鍵氧化是老問題了,應該有很多文章還沒看吧!!

网友:
畫面輪播→燒機模式

楼主:
不解?何謂(燒機模式),請S大告知。謝謝大家。

网友:
開久一點讓他溫度上升,在檢視一下有無故障情形,這就是燒機測試!!

网友:
下回碰到電視無法開機時
我也要來 亂按一番 也許 神奇的事件 也能發生

网友A(2012-01-12):
燒機模式一般就是要測試面板有無亮暗點時會使用的,或是無訊號時在測試用,此模式會讓幾種顏色一直跳,解除幾乎都是按機身案件什麼加什麼的解除(看廠牌和製造商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機模式一般就是要測試面板有無亮暗點時會使用的,或是無訊號時在測試用,此模式會讓幾種顏色一直跳,解除 ...

謝謝解釋,那要如何教出此類的摸式呢?

网友B:
這個類似工廠模式,做測試用的,也就是搓這台沒有故障情形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類似工廠模式,做測試用的,也就是搓這台沒有故障情形發生

謝謝回應,為何這種模式會出現呢?

网友:
這個叫aging
之前有痞友有問過..
老化或是燒機程式..

一般電子產品燒機後都會比較穩定點...

請看之前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32266

聽說不小心短路或是碰到訊號也會跑出aging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