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410 有畫面,能進系統,作業正常,但無背光>"< (已補圖)

楼主(2011-12-11):
ACER Aspire 3410 有畫面,能進系統,作業正常,但無背光>"<

晚點補圖.

能請站上大大,幫我抓一下問題??

面板型號 ACER B133XW01 V.2

网友:
要不要看LCD的高壓條,保險是否燒掉

网友:
2個地方先查,先檢視高壓有無明顯零件故障,後用公版點燈管,檢查燈管狀況,燈管OK的話,查高壓條的故障,不想查可以用公版替換!!

网友:
這是led的面板.....應該只能換一片了............有須要賣面板的...可以打給我............

网友:
LED的我就沒轍了!!還沒拆修過@@

网友:
先檢查PCB上VLED測試點是否正常有電壓,以及LED_EN及PWM為高電位

网友(2012-04-03):
我的ACER Aspire 3410也是一樣問題開機使用都正常但無背光.也不大敢拆.已丟在櫃子2個月了!
問了LED面板都好貴 先這樣了!

网友:
先量量看高壓板排線進來處有無12v左右電壓 然後會經過一保險絲  如果保險絲斷 應該有短路

网友:
昨天也剛修一台!!acer nb!!
也是led面板!
最後追查結果!!似乎問題是在主機板上的連接器!接觸有問題ㄟ

网友:
決定買螢幕了!
新品到後裝上再報告是否螢幕的問題!

已換上真的是螢幕問題.不是主板!
可正常使用且好拆好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