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容量測疑問

楼主(2011-12-11):
請問以電容表量測電容好壞判斷標準是加減5 %,還是加減10 % 呢?

网友:
15 %之內都還可以用。(量得準的話n_112|)

网友:
10%我個人就會換掉了??

网友:
cap +- 25%  df +5%

网友:
電解電容誤差值範圍是+-20%,你認為多少該換由你自由心證.....

网友:
新的+-20%應當是可以的吧!!畢竟還沒有磨耗過。
如果是用很久的,+-15%應當也還好。

因為除了小電容,大一點的電容真的要壞到一個程度才會讓電路不正常。

网友:
我量過一般有凸的大電容都剩下20%不到...
只要有凸的就一定換~

网友A:
在下有個實際操作遇到的幾樣問題...

就某些顯示卡,還沒進行量測之前都無法開機。

之後拆下,將容質比較高的電容更換後就可以正常使用...

拆下來的電容,使用電容表量測,他的數值會在正常的+ - 20%內不停跳動。

這樣是判定電容有問題嗎?

网友:
一般來說吧  使用超過2年 該換的電容還是換掉吧 電容表只是一個判斷機制 實際上 還是看使用者..因為 消耗品就是這樣  你不知道 下次壞是哪一個 省的為了不開機  就把一張好顯卡給回收吧.換過會叫的7300  只是因為電容不良...換下之後 就OK了  但是 不保證每一片都這樣..還有一些還躺在旁邊喘息者....等待機會檢修..GPU沒風扇 等迴焊時間[因為 沒有回焊機 只等熱風槍有空加熱]...純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有個實際操作遇到的幾樣問題...

就某些顯示卡,還沒進行量測之前都無法開機。

電容不是單純用電容表量測就可以定出是否可用.
只能說在室溫,直流下量測得到的量測值,
不表示在在工作時會有相同的容值,也就是電路不一定能工作.

但是量測值有偏差也不一定不能用,例如一定要換下電容才能回復,所換下的容值可能只有50%,
但是更換之前容值在50%以上時,電路還是可以工作.

因為能夠掌握的狀況不足,只好依據經驗,將可能的電容的電容更換以試誤法來修理.
(電路狀況是可以用示波器去檢測,了解電容的工作狀況)

网友:
感謝兩位的回覆,這樣在下有些收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