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虛焊的工具

楼主(2011-12-11):
小弟手邊有張重壓北橋才抓的到顯卡的版子
手邊只有熱風槍~沒有預熱台
不知這樣該如何做加焊~~
請各位前輩敎敎我~~

有那位大大住台中有在幫人做BGA的(北橋)
麻煩報個價??

网友:
~沒有預熱台,用熱風槍最好只做迴焊,一般是350oc+2~4的微風,慢慢旋轉晶片面,加助焊劑判斷不要過熱

网友:
慢慢烤應該可以!! 我試過土炮回焊顯卡,只用2天又掛,不知道你的行不行!!

网友:
0952-341001 找位梁先生, 費用問題你電話上可以詢問, 你覺得OK在拜託他處理就行!
你說也是一位梁先生介紹的就行了.. ^_^ 希望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