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修』溫控式烙鐵因短路燒毀

楼主(2011-12-12):
我覺得溫控烙鐵滿方便、好用的,就算是千元以下的便宜東西也還好。
只是這台才剛滿一年,而且不是很常用,就在前幾天燒毀了~~~
神奇的是,才剛滿一年就掛了!! (其實就算不滿一年,掛了我也不會去找保固服務。)

那就來開刀一下了。

這台在使用中時,突然聽到主機那邊開始有哀嚎聲。就趕緊短電了。(心裡還在想,是哪個元件燒了呢!!??)

就打開一看,果然變壓器燒了。自然就懷疑問題是出在變壓器自毀。

1.拆開的照片

2.照片的右邊可以看到黃色的膠帶變色、收縮,而且靠近可以聞到就是那個味道。後來想想,當時摸到烙鐵柄的電線,有發燙。
照道理來說,有短路才會發熱。心想,不要太早下定論。就拿備用的烙鐵柄來量,四芯當然是兩兩一組,結果故障的四線全通。

3.拆開來看,果然燒了。因為這裡才導致變壓器跟著燒掉,因為烙鐵柄是密閉的,所以才沒有散出味道。

4.這是近照。猜測是因為高溫弄壞電線的外皮,最後短路還順便把變壓器帶向西天。

因為修東西的經驗做了更多合理的懷疑,省掉以為換掉變壓器後就完修,結果又再燒掉的損失。

那顆變壓器應該是 110 - 24V 3A的。請問這顆是規格品嗎?好不好買嗎??大概要多少錢!!??

THX

网友A:
24V/3A一定有此規格可買,但是不見得放的進去,價格應該300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3A一定有此規格可買,但是不見得放的進去,價格應該300內吧!

這台才800,一燒就燒了400~~
我修東西喜歡照原規格,希望修起來不要剩只能鎖兩個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才800,一燒就燒了400~~
我修東西喜歡照原規格,希望修起來不要剩只能鎖兩個螺絲~~~~ ...

我買的變壓器還蠻大顆的,電子材料行就買的到了,
我是有把它塞進去啦,固定縲絲位置要改(原220v),
這台已燒了兩隻電熱芯,加熱燈一直狂閃,
第二次我就把「BT136」換了。
我那台是AT936b,內部應該都差不多吧~

网友:
換零件費用要一半,是我就換新的了!!!舊的拿來殺肉!!

网友B:
電熱線放在PCB上面,還用銲錫焊接,這要不壞...除非把溫度條的低低的.
我的烙鐵用了 10年了吧!! 也沒壞過,裡面除了電熱絲 雲母片 螺絲螺帽.. 木柄 40W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熱線放在PCB上面,還用銲錫焊接,這要不壞...除非把溫度條的低低的.
我的烙鐵用了 10年了吧!! 也沒壞過,裡 ...

確實是溫度調得有點高,只是不知道會因此而壯烈犧牲了。。。。。。

网友C:
[神奇的是,才剛滿一年就掛了!! (其實就算不滿一年,掛了我也不會去找保固服務. ]
我說一下題外話  :
很神奇嗎 ??? 我不覺得很神奇 !!! 為什麼 ?? 我會這麼說呢 ??? 因為產品一開始一定會做壽命實驗 !!
有可能是在一般環境下 , 開機測試 ,  24 小時不間斷使用 , 然後一直到它掛點 , 統計使用時數為多久??
當然實驗不單只是單一台  , 可能同時間有好幾台一起做測試 !! (求平均值 !! )
然後再加入一些因素考量 , 最後訂出了 , 所謂的 保固期 !!
那麼你覺得這樣還會很神奇嗎 ???

楼主:
我已經是「阻礙資訊不當發展」的忠貞成員之一,準備去弄一台Hakk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神奇的是,才剛滿一年就掛了!! (其實就算不滿一年,掛了我也不會去找保固服務. ]
我說一下題外話  :
很 ...

照片會說話!! 看到這樣的設計,我很懷疑!這一家公司會做 可靠性 壽命試驗!!

网友:
之前有看到w老大用的LR牌的溫控烙鐵,
不知是否耐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是「阻礙資訊不當發展」的忠貞成員之一,準備去弄一台Hakko。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25-1-1.html

不知道這台有沒有興趣?

楼主:
 要買這玩意兒泡麵要吃半年。。。。
買Hakko為的是耐用,不是高級。目標只是經典的936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會說話!! 看到這樣的設計,我很懷疑!這一家公司會做 可靠性 壽命試驗!!  ...

他應該會做的 !! 除非他想改 公司 行號 , 或倒閉跑路 !!!

要不然做的話 , 長久反而更有利 !!!

网友:
在想說要不要換成高週波溫控烙鐵或是烙鐵頭與發熱芯一體的機種

楼主:
這台溫控烙鐵的本體修好了。

變壓器買不到我想要的,所以找一顆最順眼的,300元。(0V/110V/220V ----> 12V/0V/12V 3A  45W)
之前有看過兩個12V可以接成24V來用,回來用電錶量過,正確無誤。

這麼大顆。我在想,12V是45W,那當24V用應當有90W吧!!看來可以買同規格的2A,可以再便宜100元。

這是12V側的照片,就0V不接。

修好了~~~~~

一始先開到100度,不溶鍚。正常!!!
再來開200多度,溶鍚。正常!!!

從體積與做工來看,這顆應該比原本的變壓器好吧!!!
因為便宜貨品質一定不會高級,以後使用溫度不能開太高。自己掛了一次,給大家當教材。
(本次故障中,加熱芯並沒有燒毀,而是塑膠外皮因高溫燒掉以後導線短路,進而造成變壓器燒掉。)

网友:
恭喜阿~~你的溫控烙鐵要要替你賣命了

网友:
真好,已經修好了,我那台發熱芯還沒到貨,
不過修好後,也不敢開高溫啊~

楼主:
這次修的是烙鐵柄的部分,其間有遇到一點阻礙。

這是這次參加Wish大團賺買回來的加熱芯

這是第一次裝好的照片。因為熱電偶感溫的線裝反了(運氣真不好,二選一沒猜中~~ ),只好拆開再處理一次。
裝錯了溫度顯示會不正常。

這是修正後的照片。圖中紅色電線與接頭對應的位置。

紅圈為紅線;依逆時鐘,下一個為黃線;中間為地線。
右邊的兩個為加熱芯,沒有極性。

因為這種塑膠皮不耐高溫,故在兩線中夾上耐熱絕緣的東西,以免以後再發生同樣的慘劇。
(這種便宜的烙鐵柄最好加強一下,以免塑膠皮燒掉後,露出的鋼絲相接觸而短路燒燬。不過,我也把溫度開太高了,約350~380n_151| ,不開這麼高應當還好。 )

全部修復好了。。。。。。:on_163|

网友(2012-01-11):
恭喜完修,還是買HAKKO的比較實在,小弟買的是中古的HAKKO,
用了快10年了(很常用,小弟技術不好,溫度都開很高),只換過一支發熱芯
,其他都沒壞過,改天有機會再把我的老HAKKO拍照片上來。

网友(2012-02-11):
我還沒用到溫控烙鐵
看向先進們的PO文學習學習~感謝!
恭喜完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