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460车载功放 12V 30A请教RA-460车载功放 12V 30A不能用

楼主(2011-12-12):
RA-460车载功放 12V 30A不能用
客户说上电灯会闪红灯,他说可能保护了.没修过这东西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會跳保護,那就是有直流輸出,工作點飄移...

車用擴大機會壞的機率不大,大部份應該是功率晶體燒毀擊穿!!
可以先量後級的推動晶體(C,E腳)是否短路了,順便量測保護的水泥電阻也燒了!!

另外線圈那部份的線路是升壓線路,應該也不太會壞.....查看看吧!!

楼主:
回大大,这台机器又跟客户了解了一下。他说 就是用了更高一点的电压接上去就这样了.可能是某个晶体管烧坏了导致保护了吧. 现在没有这个30A这么大的电源不好检测。只能一个一个测量了. 谢谢大大指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这台机器又跟客户了解了一下。他说 就是用了更高一点的电压接上去就这样了.可能是某个晶体管烧坏了 ...

接電腦電源供應器的12V電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電腦電源供應器的12V電源就可以了

對方是車機,沒有AC 110 /220V電源。

网友:
這種低壓大電流會損及元件多為電阻、電感、PCB銅箔,針對這些去找比較快。
半導體元件過電流,必有焦黑現象

高壓高頻才會擊穿無極性電容、半導體元件,外觀難以看出。

楼主:
回楼上  接上ATX之后现在出现嗒嗒嗒显。有短路。  闪红灯正常时为绿的才对。。。

网友:
一般車用擴大機它是用FET及線圈來做升壓線路的..
將車用12V的電壓升到+-28~+-36v的

而它的擴大線路和一般家用的擴大機線路也差不多!!
一般家用故障時燒的的是保險絲...
而車用的部份如是放大電路故障一般是先跳保護...
如是升壓電源部份,那輸入電源保險絲就先燒了!!

如果要檢測的話,可以用一般12V3A的變壓器做電源測試即可,但千萬不要送信號檢測...
因為車用擴大機的工作電流有時可達8A以上喔!!!

楼主:
我有一个好的ATX电源。接在上面。现在灯会闪闪闪。。。短路。查了整流管子都正常的。开关管都没坏

楼主:
推动管子好多三极管.明天认真一个一个细查一下.查好了来报结果。主要是没图纸参照.本人也没修过功放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这台机器又跟客户了解了一下。他说 就是用了更高一点的电压接上去就这样了.可能是某个晶体管烧坏了 ...

12V的電源,直接把電瓶抓來用嚕!!這樣可以有到60A-70A的輸出喔!!

网友:
一般狀況下
可用12 V電源供應器測試
測試時不接負載(空載)
電源供應器有5A就可以測試
這種擴大器都有軟啟動裝置
所以12V/5A就可啟動測試

供電後先查電源昇壓是否正常
在環形變壓器左邊的8個電容
可量到 + - 20~30V左右的電壓
電源正常的話

再往AMP查
可先拆下8個功率晶體
再送電指示燈如果正常顯示
問題就是這8個功率晶體
其中某幾個壞了
如果指示燈仍顯示不正常
那就是驅動級故障

查驅動級故障就比較複雜
要對電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否則很難下手

楼主:
太感谢楼主的指点了。我晚点查一下。再发结果

网友B(2012-02-29):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楼主的指点了。我晚点查一下。再发结果

這位小螃蟹兄弟
不曉得你這台車載功放
折騰的如何了

楼主:
抱歉。搞不定。客户最后拿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位小螃蟹兄弟
不曉得你這台車載功放
折騰的如何了

你的狀況感覺是Mos管短路...
我這兒有一台幾乎一樣的東西,上電後是連亮都不亮....自己換過TL494,還是一樣
雄爸要修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狀況感覺是Mos管短路...
我這兒有一台幾乎一樣的東西,上電後是連亮都不亮....自己換過TL494,還是一 ...

那個東西,小有重量
如果你不嫌麻煩的話
我們來個"以物易物"
我用一包白光LED跟你交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個東西,小有重量
如果你不嫌麻煩的話
我們來個"以物易物"

好哇~正需要一些led說一包多少顆?
我這幾天找時間拍照給你看,你在決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東西,小有重量
如果你不嫌麻煩的話
我們來個"以物易物"

我看還是不要好了...你之前也送我好多東西...這台就直接送給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哇~正需要一些led說一包多少顆?
我這幾天找時間拍照給你看,你在決定吧 ...

一包250顆
外徑0.8mm (最大0.9mm) 一般常用的是0.5mm
mcd:2225~3115 (亮度) 非照明用
Vf:3.2~3.4 (順向壓降)

17#
第一張照片是下緣外徑
第二張照片是用手機電池3.6V直接驅動
第三張照片是規格標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包250顆
外徑0.8mm (最大0.9mm) 一般常用的是0.5mm
mcd:2225~3115 (亮度) 非照明用

250顆不便宜...不要好了,你之前送我的東西搞不好都超過一台擴大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