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 P4P800 SE 更換全固態 與 TO-252

楼主(2011-12-12):
請問各位大大  TO-252 的替代品 有哪幾種 已知APM 2054N
6.3v 1000uf
16V 100uf
6.3v 1500uf
16V 1200uf
以上是液態電容的 規格  要是換成固態的話 請教大大目前 我遇到的問題是 16V 1200uf
能用 16v 470uf 替代?  其他的電容 也麻煩大大了

楼主:
順便請教大大 我知道 1000UF/2 就是固態的 規格 但是 我想知道  但是 1200UF  可否使用 470UF 替代
要是瓦數太大 或  太小 有沒有什麼差別 還是一定 要一樣的瓦數?
麻煩各位大大了  對於固態電容 完全不熟析 = =
圖片我做了標示 了
紫色區塊為6.3v 1000uf 20顆
綠色區塊16V 100uf 10顆
藍色區塊6.3v 1500uf 10顆
紅色區塊16V 1200uf 5顆
黃色區塊除了APM 2054N 還有其他替代的零件?

网友:
這種版子換固態電容幹嘛?再多貼點錢就可以買新板子了

网友:
除非這塊板子有特殊用途,比如說server之類的,要不然個人也不建議大工程更換電容!
純粹實驗更換固態電容的效用也許有經濟價值吧?

楼主:
這塊板子  可說是我會修的 第一塊板子  有紀念價值的  當然 要毛起來換

网友:
全部電容換上真品日系的電解電容就很好了。

网友:
果然被廠家洗腦....就像三菱改裝車一定加個尾翼裝EVO一樣

你將固態電容用在CPU PWM、記憶體供電電路上就很足夠了
,其他地方既沒吹熱風受熱也不需固態電容(音效晶片周圍)..

网友:
我覺得重點是有沒有更換固態電容的必要性,一般來說只要能將故障的電容更新加上適當的散熱,再故障率應該是不高??

楼主:
恩  感謝大大門的意見
我找到我需要的 零件了 更換完成在貼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感謝大大門的意見
我找到我需要的 零件了 更換完成在貼上來

不要太高興,麻煩事在後面。
請先準備
1. 60W烙鐵
2. 強力吸錫器
3. 有鉛焊錫 63/37
注意
1. CPU旁電容+/-阻抗會接近 0,很難用電錶確認成果是否正確
2. 確認板上印刷電容極性標示方式, ASUS標示與眾不同,要小心反極性
3. 針對GND孔除錫不要強求,用加錫法於融錫時通過GND貫孔
....
其他自行體會。
祝您成功

楼主:
有成功的話 我發帖的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哈  不是潑你冷水歐  要先看板子是不是可以開機 爆電容不開機  頂多換電容...但是 沒有檢測卡輔助 很難有機會開機...就是遇過AGP下方的MOS故障 全板換過電容也沒意義..要把問題先找到  後續動作才是要做的  不然  換完一堆電容  還是不開...那  剛換的電容..拆是不拆...[當然是拆吧..]  如果有心  還是買壹台電容表吧  把換下電容量測看看 比原先電容值低  就換掉[比如 1000U  量到剩下800大約 就換吧..以此類推] 電容就是這樣測試更換的..提供維修經驗

网友:
這張板子, CPU的電容我換過固態, 結果電容非常燙, 換回電解的才好, 參考一下

网友:
固態電容如果壞了要如何用肉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