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720P高清攝相機-電池待機超短檢修

楼主(2011-12-12):
我有一支攝影筆.攝影及錄音都品質還不錯
但我這支買來後就因開機5秒就自動關機而被我遺忘在角落
昨天突然想自己DIY修理看看~昨晚USB充電了5個多小時
一樣開機10秒就自動關機了~只多5秒的時間
於是心一狠~我把電池打開一看~電池真的很小
把電池包裝拆開還有一股口香糖的香味
拆之前用三用電表量電壓~用DC檔-10A量測~電表顯示2.10
請問這款迷你電池須何處購買呢?

网友:
上面有電池編號  到拍賣網站找找吧  我也有一顆網站上找不到402030的電池 還麻煩大陸的朋友幫忙買

楼主:
我把電池拆開~才知道電池只是用金屬薄膜包覆捲成的~只捲攤開後~並無型號阿???
好像土製電池喔

网友:
[拆之前用三用電表量電壓~用DC檔-10A量測~電表顯示2.10]

既然 你寫了測量 電壓 , 為何 又有 10A量測 !!

請注意電錶使用方法哦 !!!

网友:
不然就得量長 寬 高 那就是編號了

楼主:
謝謝指正~但那電池是用鋁箔紙包覆的外觀
從頭到尾~都無型號~應該是大陸產品的土製電池!!!!!
因為我還沒切開包裝時~就聞到很重的氣味了

我覺得市面上應該沒這種電池在留通吧
不知要用什麼電池去代替

网友A:
把電池包裝拆開還有一股口香糖的香味
拆之前用三用電表量電壓~用DC檔-10A量測~電表顯示2.10

您應該寫的是
拆之前用三用電表量電壓~用DC檔-  【轉到 【全部總刻度是10V】那一檔量測~   結果電表顯示2.10 volt】

ps:是10V  您錯寫成 【10A】 了!!
ps:
三用電表量DC   2.5 [是指   【全部總刻度】2.5V]

三用電表量DC   10 [是指    【全部總刻度是】 10V] 《---》看刻度 0~10那一行 《--》如果指針在2.1  【就是 2.1Volt】

還有您產品的 型號 【要打出來  才能查】~請用google 自行查一下!!
www.google.com.t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應該寫的是
拆之前用三用電表量電壓~用DC檔-  【轉到 【全部總刻度是10V】那一檔量測~   結果電表顯 ...

應該他寫的是正確的....
就是用電流10A檔來測電池的好壞.....不信你Google搜尋一下....很多人這樣子用
用電壓檔有時會無法測出內阻大有問題的電池....但電流檔卻可以.....

只是那些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樣做對某些電池來說很危險的...會爆炸傷人

网友(2012-02-04):
原來有 imcrazy  大講的這個方法來測內阻大有問題的電池,只不過已經量不到電壓壞掉的電池,建議就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他寫的是正確的....
就是用電流10A檔來測電池的好壞.....不信你Google搜尋一下....很多人這樣子用:lo ...

還真的有耶,以下古狗來的n_163|

1. 把三用電表打到DC電壓檔,多少V就可以測出來了!
2. 把三用電表打到DC電流檔,10A,可能探針也要換位置插,就可以測出電流。

10A指的就是可測的最大負載的電流只能在10A以內。

但要注意!
電流檔是短路測試! 可以測1234號電池,但不能用來測鋰電池或鉛酸電池,
否則若三用電表沒有保護機制,又測到大電流,三用電表可能會爆掉!

有電壓和電流,就知道瞬放的功率是多少了!
一般非低自放的鎳氫和碳鋅電流約2~5A,
SONY/Sanyo低自放鎳氫和鹼性電池則是7~9A,
若你用在鬧鐘、玩具、遙控器,可以用一般的鎳氫電池,
但若要用在吃大電流的數位相機,就一定要用SONY/Sanyo低自放,

但再注意!
若你用貴貴的快充,有點鎳氫電池若放電過多後,充電器就會認為電池掛點就不充了!
這時你要買個爛爛便宜的慢充,大約200元以內,充電電流約50mA~100mA以內,就可以充進去。
但有些慢充還是有偵測機制,若還是充不進去,
這時就要買更爛更便宜,要自己算時間,沒法在充飽後停止充電的慢充,才能把充不進去的鎳氫救回來!
這種充電器大約150元以內,大多是搭配2顆4號鎳氫一起賣200有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