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 Sonic聯碩(有聲無影)~~((已修復))~~

楼主(2011-12-12):
Hero Sonic聯碩(有聲無影)
故障情形: 有聲無影..無LOGO圖像..無任何字出現....拆下視訊盒.接電腦VGA輸入...狀況依舊..
處理方式:
1.先檢查電源12V.+24V.+5V各點電壓均正常..目視無零件損壞..
2.開機...綠燈亮起..背燈有亮..有聲音..所以排除高壓問題..朝向T-COM..
3.請教各位大大測量T-com上..FU101有12V..另一端卻剩下3.14V.這個是什麼原件..這個電壓正常嗎?
謝謝!!

2011.12.12....晚11點..等不及了更換保險絲後有畫面了...燒機測試中...感恩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A:
量FU101另一端對地阻抗是否異常,FU101是保險絲,不太可能無緣無故斷,要找到故障點再更換FU101,較保險,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101掛了.

回覆gkjnn大大~~收到.....繼續追查中.....感謝您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FU101另一端對地阻抗是否異常,FU101是保險絲,不太可能無緣無故斷,要找到故障點再更換FU101,較保險,祝 ...

回.阿資大大~~
FU101量起來大概有4.3歐姆左右...努力追查中....感謝指導!!

网友C:
此台T-CON的F開頭零件壞了(可用細銅線或找殺肉的T-CON板)我有在別的論壇討論過!講太明了(被幹醮)所以您用心找(開頭有說了喲!)很簡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台T-CON的F開頭零件壞了(可用細銅線或找殺肉的T-CON板)我有在別的論壇討論過!講太明了(被幹醮)所以您用心 ...

回覆lin0955193847大大~~感謝您細心叮嚀......明日我會試試看....
感謝您指導!!

网友D:
答案是:F101是自復型保險絲~@@ 他會自己組抗變大

直接換掉即可~@@(通病)    裝3A或4A即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答案是:F101是自復型保險絲 ...

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台T-CON的F開頭零件壞了(可用細銅線或找殺肉的T-CON板)我有在別的論壇討論過!講太明了(被幹醮)所以您用心 ...

本論壇沒有商業氣息.保證沒有人會幹醮.
有的只是感恩.敬請多多來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覆lin0955193847大大~~感謝您細心叮嚀......明日我會試試看....
感謝您指導!!

又賺一台了
可以鎖螺絲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賺一台了
可以鎖螺絲了

哈哈~~這台二嫂說他女兒弄壞的..叫我搬回家實驗..修不起來就給他回收掉...
大人好像每次都賴給不會說話的小BABY..
試完要歸位了....
這樣可以証明...(小孩是無辜的)

网友:
此長相不像保險絲!!有點像電容~~但旁邊文字都這樣標!!FU101~那F101是什麼東西?
有大大可以解釋嗎??

网友:
FU101和F101都是保險絲...
至於有何特殊功能就不清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這台二嫂說他女兒弄壞的..叫我搬回家實驗..修不起來就給他回收掉...
大人好像每次都賴給不會說話的 ...

好像有一點(欺負)沒有身分證的喔
小朋友真無辜

网友A:
恭喜完修,又學了一招,只換FUSE會不會太軟了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又學了一招,只換FUSE會不會太軟了一點。

哈哈....我也覺得很意外~~
還是要謝謝各位大大啦!!

网友:
恭喜!好事運氣來>真是賺到$$>>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