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掃描器燈管[已解決]

楼主(2011-12-13):
請問掃描器燈管哪裡買得到?

總長度(含絕緣套)約24CM,直徑2.6mm,
是acer 4300掃描器燈管,故障狀況是亮度衰退導致開機初始化失敗,
拆同型機燈管交換就正常,所以確定是燈管問題。

這種A4尺寸掃描用燈管應該很普遍才對,可是在網拍上卻找不到!
請問大家哪裡買得到?

對了,忘了說我在台北地區.......

网友A:
可以找看看相等長度及直徑的液晶螢幕維修用燈管

网友B:
我有二台報廢的多功能事務機,應該也有燈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二台報廢的多功能事務機,應該也有燈管吧?

如果掃描單元是CIS,就沒有燈管了

网友B:
什麼是CIS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掃描單元是CIS,就沒有燈管了

沒錯,今天拆了一台報廢傳真機,結果找不到燈管.......應該是用Led當光源,跟感光單元做成一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看看相等長度及直徑的液晶螢幕維修用燈管

下午另用「CCFL燈管」搜尋,果然找到很多賣LCD背光燈管的,
但長度都很長,好不容易問到一家有賣類似尺寸的,應該是小尺
寸螢幕用的,等貨到換上之後再來回報狀況。

网友C:
Y大 我有一台會撞牆的ACER4300U 可以送你
我在新北市林口 0923235966 王's

楼主:
引用 网友C:
Y大 我有一台會撞牆的ACER4300U 可以送你
我在新北市林口 0923235966 王's

感謝您~~
已經購買燈管了,等寄到之後換換看,若有需要再麻煩您。

會撞牆應該也是燈管衰老問題,我這台就是這樣,拆其他正常的燈管過來裝就正常了,或許您可以修修看。

我手邊共有三台4300U,搭配隨機附的Copier 2.1當影印機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已經購買燈管了,等寄到之後換換看,若有需要再麻煩您。

真的是燈管問題, 我把acer 3300u 的拆開裝上 就正常了

ps"沒想到4300 3300裡面的東西都一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燈管問題, 我把acer 3300u 的拆開裝上 就正常了

ps"沒想到4300 3300裡面的東西都一樣 "

4300與3300本來就是一樣的東西,差別只在4300面板多了3顆按鍵,
但在xp驅動程式之下並不支援這三顆按鍵功能,所以有跟沒有都一樣......

楼主:
修好了......

買到的CCFL燈管比較細直徑才2mm,換上之後已經沒問題了,
燈管亮度很亮,掃描出來的畫質很好:

网友A:
恭喜完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麼是CIS丫?

CIS是英文ContactImageSensor的縮寫,中文譯名即“接觸式圖像感測器”。CIS是由光源系統和感光系統的單件構成的集成模組。

感光系統的矽材料表面部分被分割成能分若干個正方形感光單元(以5000個圖像單元為例),每個感光單元的大小取決於每英寸單元數量,英寸單元數量又取決於掃描解析度(CIS 600dpi解析度的掃描器,它的圖像單元間距是1/600英寸)。光學系統是一個條形的透鏡列陣它直接將掃描原稿表面投射到矽材料表面,以1︰1的比例對原稿進行掃描,從而沒有放大或縮小原稿,因此就節省能源和幾何精度而言能夠更好的重現原稿。

LED(發光二級管)發出的光源一次直接將光照射到原稿上。三種顏色發光二極體(紅、綠、藍)通過快速的切換發光提供掃描所需要的三原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光學系統和感光系統中沒有濾色裝置, CIS掃描器的色彩範圍是由每組發光二極體的光譜決定,而不像CCD掃描器是通過濾色裝置來處理的。由於濾色技術要比發光二極體技術先進的多,因此CIS掃描器在色彩範圍上也就不如CCD掃描器好。

然而,快速的切換發光二極體是不需要預熱的,因此CIS掃描器能夠立即通電使用。更進一步說,發光二極體的光源非常的穩定因此CIS掃描器不需要頻繁的進行校準。

總之CCD掃描技術由於採用光學成像器件,掃描出的圖像色彩與亮度都非常均勻,而且由於採用高亮度光源,所以可以達到非常高的色彩解析度。而CIS技術使用的是大面積感光器件,在目前還很難保證掃描的均勻度,而且由於使用的是亮度較低的二極體發光器件,所以CIS的色彩解析度也不如CCD出色。因此客戶對色彩要求較高的話,就應該選用使用CCD成像技術的掃描器,而客戶對色彩需求不嚴格的話,就可以採用CIS技術的掃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S是英文ContactImageSensor的縮寫,中文譯名即“接觸式圖像感測器”。CIS是由光源系統和感光系統的單件 ...

[而客戶對色彩需求不嚴格的話,就可以採用CIS技術的掃描]
傳真機大部分都是黑白的而且解析度要求也不高,所以大部分都採用CIS,這樣的結論應該正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客戶對色彩需求不嚴格的話,就可以採用CIS技術的掃描]
傳真機大部分都是黑白的而且解析度要求也不高, ...

一些便宜的複合機也是用C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便宜的複合機也是用CIS

喔!這倒是沒注意到,一直以為只用在傳真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4300與3300本來就是一樣的東西,差別只在4300面板多了3顆按鍵,
但在xp驅動程式之下並不支援這三顆按鍵功 ...

y 大你有下載scanbutton 安裝就可用那三顆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C:
y 大你有下載scanbutton 安裝就可用那三顆按鍵

感謝您.....
請問scanbutton在哪裡下載得到?
XP的驅動程式是後來在BENQ網站上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y 大你有下載scanbutton 安裝就可用那三顆按鍵

網路上找了一下有找到scanbutton 3.0,安裝後按鍵有反應了,
但最右邊掃描鍵比較好用,按下去自動將掃描程式叫出來,
其他掃描至網頁及掃瞄至mail似乎不太實用,但又好像無法改
成對應其他程式。

最想將其中一顆按鍵改成影印鍵,按下去直接將copier程式叫出來,
但似乎沒辦法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找了一下有找到scanbutton 3.0,安裝後按鍵有反應了,
但最右邊掃描鍵比較好用,按下去自動將掃描 ...

這裡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可以用

作業系統從98升級成xp之後就一直沿用V4.03版驅動程式,難怪找不到這設定項.....

趕快去找6.1版來試試看......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可以用

剛剛找到V6.1版驅動程式,但還是無法選擇面板按鍵對應要執行的程式,這個Button configuration個按鍵執行選項都是內定那幾種,無法選擇內定以外的程式(EX:按其中一個按鍵來叫出word),所以還是無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S是英文ContactImageSensor的縮寫,中文譯名即“接觸式圖像感測器”。CIS是由光源系統和感光系統的單件 ...

謝謝狼大解說~那這樣我明白了~

网友:
CIS 只要掃描物與感測器有間隔就會掃成黑影,
因此裝訂好的書類而非紙張文件 掃描的中縫黑影很嚴重,
要把書拆開才好掃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