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搖搖棒程式

楼主(2011-12-13):
小弟我是用AT89C51做的
可是程式方面出了點問題
有請其他高手
幫小弟寫個簡單又可以測試硬體的程式
小弟製作是參考此網站的http://www.56dz.com/Article/dpj/yysl/200911/921.html
拜託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你的電路都做好了吧! 程式出了神麼問題? 最簡單的是  只做DELAY!! 複雜還又計算一來一回的時間去平均... 你用組合語言還是C寫?  我是用C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路都做好了吧! 程式出了神麼問題? 最簡單的是  只做DELAY!! 複雜還又計算一來一回的時間去平均... 你 ...

程式我是複製上面網站上的
但燒入進去燈有亮卻沒有任何圖案
整個就感覺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式我是複製上面網站上的
但燒入進去燈有亮卻沒有任何圖案
整個就感覺怪怪的!

led要會閃動才行,檢查是否線路上有誤焊,石英震盪的pin腳應該有2.幾福特的電壓..

楼主:
LED整個就沒動作
線路檢查了好幾節課了
查不出個所以然....
石英兩隻腳上沒電壓..
整個就不知道那邊出錯
頭疼阿= ="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整個就沒動作
線路檢查了好幾節課了
查不出個所以然....

附件檔案為測試P0~P3的跑馬燈程式,總共32 bits,Port端為負,LED正端接330 Ohm接5V,因為是掃描方式,因此可以把LED的正端接在一起,只用一個電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整個就沒動作
線路檢查了好幾節課了
查不出個所以然....

cpu的 pin31 pin9 pin40 pin20 石英震盪的電容有沒有接地先確認之後再說,pin9的電容極性以及電阻接地...
石英振蕩沒有電壓就表示沒有工作,可是你用 isp 傳資料嗎?

网友:
要是能直接USB連接PC更改字就更完美了

楼主:
pin40.31是接vcc  pin20接地  pin9是接電容負端與電阻
石英振盪上面有非常小小小小的電壓
原本是要用isp但教室有mcs51-writter所以就用那台
目前也都沒有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40.31是接vcc  pin20接地  pin9是接電容負端與電阻
石英振盪上面有非常小小小小的電壓
原本是要用isp但 ...

建議你把實品正反兩面拍照上傳比較好抓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40.31是接vcc  pin20接地  pin9是接電容負端與電阻
石英振盪上面有非常小小小小的電壓
原本是要用isp但 ...

石英震盪應該有2.0v以上的電壓(直流量出來的現象) 看了電路圖,你的水銀開關有接上嗎?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小的找出問題了..
這個問題真的有點蠢哈哈哈
我用組合語言的程式
去書寫C語言
所以當然沒有任何東西啊哈哈哈
有勞各位了!!
但小的還有一個問題關於軟體程式流程圖該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