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洩壓電阻的選擇

楼主(2011-12-13):
用於電動鐵捲門的馬達

電容 20uf
電流 1.5A
電壓 220V

該用多大的電阻並聯適合呢?

网友A:
100K~200K 2W 電阻放電即可
電流會落在 .31mA ~ .15mA間
電阻功率 0.95W~0.46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200K 2W 電阻放電即可
電流會落在 .31mA ~ .15mA間
電阻功率 0.95W~0.462W

============================

起因是…我昨天放鞭炮了
試運轉過,將電容的線拆下,放在地上,兩條導線就這樣沒有防備的砰出火花來 =口=

嚇了一跳,才想到會有電殘留…真是不小心

=======================

感謝建議! m(_._)m

再請教,這樣停機後,大概多久就可以放電放光光不會放鞭炮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

起因是…我昨天放鞭炮了

我這裡20uF是用 200K,放電30秒內就測不到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