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扳42吋測試問題

楼主(2011-12-13):
請問各位大大,我有一塊42吋VIEWSONIC電源扳,待機5VS紅燈正常,一開機雖然有變綠灯,但電源扳的REALY馬上吸,馬上跳掉,測棒指針來不及反應瞬間上去又下來,我如果要測試電源扳,5VS直接短路到觸發腳,這樣可以嗎?還是5VS要串聯多少歐姆的電阻,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觸發後無負載,直接電錶量就可以嗎?還是要接灯泡當負載才會準確呢?還請知道的大大,告知,謝謝你們。
這是正面
處發和5VS在同一PIN
這是背面 請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原則是可這樣測,不過有圖判斷較好,上邊是24V以上,高壓板請先查保險跟對地電阻,正常後p/o看是正或負觸發接顆電阻100以上跟+5VSB或地,再看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那個P/O腳是POWER的開關,直接與旁邊的GND短路,POWER就會運作了,這樣可以直接測量輸出的電壓!!

网友:
+5VS和P/O腳是POWER ,短路即可再看24V 12v 5v 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請問這電源板是什麼廠牌、機型? 謝謝!

楼主:
C大,這是優派n4268P,po腳插電時5VS有輸出5V,PO腳無電壓,應該屬於正壓,是嗎?

楼主:
E大,t大,正一大,把5VS、PO腳短路,繼電器有吸,5V,12V,24V,都正常輸出,繼電器沒跳開,所以應該是主機扳的問題了吧。

网友A:
可以加上一些負載(例如水泥電阻),看看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5V,12V,24V,都正常輸出,繼電器沒跳開......上高壓板有背光嗎????...大都是高壓板出問題,最少都有6組以上的drive

楼主:
感謝狼大和t大指導,

加上一些負載(例如水泥電阻),看看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是紅棒串接水泥電阻再測量嗎?水泥電阻要串?歐姆呢?
這機器原本是畫面會上下抖動,因為一時手賤,再抖的時候,輕輕的敲了大棵的主IC,植株的那一棵,就變成這個情形了,是原來就有空焊的情形嗎?
我另開帖,拍主扳及IC出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上一些負載(例如水泥電阻),看看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請教狼大,以水泥電阻當負載,是串在紅棒測量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和t大指導,

加上一些負載(例如水泥電阻),看看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原本是畫面會上下抖動,因為一時手賤,再抖的時候,輕輕的敲了大棵的主IC,植株的那一棵,就變成????
如是這樣就不是power板,應該是ad上的問題了,BGA重植迴焊吧!
電阻當負載是並連看現有的用約+5V(4o)~+12v(10o),+24V(20o)有吃到各1A以上即可,當電流越大到滿載的一半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是畫面會上下抖動,因為一時手賤,再抖的時候,輕輕的敲了大棵的主IC,植株的那一棵,就變成????
如是 ...

T大,一時手賤的結果是,直接試電原輸出電壓都正常,機上試機繼電器瞬間馬上ON.OFF,又BGA迴焊加溫就可,還是要重植株?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大,一時手賤的結果是,直接試電原輸出電壓都正常,機上試機繼電器瞬間馬上ON.OFF,又BGA迴焊加溫就可, ...

有設備預熱臺跟風槍及鋼網,就重植是最好,這裡大大有設備的為數不少阿 ,偶的沒到齊無法重植
只有風槍就只有加熱迴焊,用BGA焊油看溫度約230o即可,用非接觸溫度計量,沒就看功力跟經驗了

楼主:
感謝t大,偶也是只有熱風槍,請問230度是從IC上方吹,還是從背面吹,背面有很多小小表面黏著電阻,怕它會掉欸,又其它部位須用鋁箔遮住嗎?須要吹多久?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設備預熱臺跟風槍及鋼網,就重植是最好,這裡大大有設備的為數不少阿 ,偶的沒到齊無法重植
只有 ...

感謝t大,偶也是只有熱風槍,請問230度是從IC上方吹,還是從背面吹,背面有很多小小表面黏著電阻,怕它會掉欸,又其它部位須用鋁箔遮住嗎?須要吹多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