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殘念的MITSUBISHI CRT TV維修(終於放棄了)

楼主(2011-12-13):
這台是老丈人83年(1994)買的,幾年前因為換LCD TV所以退休,前一陣子又搬出來上電,因為不能看給小弟練功
症狀

其實就是前面有位前輩發表的大頭畫面症狀

背面
當年的高檔貨,雖然沒有CATV 181 CHANNEL,但是至少有S端子跟2組AV輸入

MIJ的

打開外殼,這台有個很變態的功能,就是可以用遙控器讓電視擺頭,紅圈內是擺頭馬達組

電路近照

垂直IC旁紅圈內2顆1000U/35V長大了

電源板上1顆1000U/25V也長大了(紅圈內)

電路銅箔面都是黑黑黏黏油油的東西

黑黑黏黏油油的東西用酒精擦掉,結果連銅箔一起碎掉掉下來

換好3顆長大電容后症狀依舊,開始拆垂直IC交連電容

垂直IC

紅框內電容拆掉

換好後

先上電看看,畫面不再縮水了,於是上外殼立好,再上電症狀又恢復了

到此小弟決定放棄,因為電路板上接線之多,拆掉后小弟裝不回去,而且電路板狀況太差,一旦拆下來洗銅箔會掉的很兇

网友:
三菱CRT電視是修CRT老師傅的夢懕!!

网友:
如果要處理好
就要洗板把電容漏的液體洗乾淨吹乾
在把電容全部都換掉

网友:
三菱~電視難搞阿 ==...電容漏液嚴重~~一定要洗版(清潔劑)~換電容
三菱CRT很少有軟的~
斷線要接回去~
不然很快又換別的地方亡昇

建議C開頭電容都更換~~三菱機器C牌電腦百分之百漏液

LA4280是聲音IC

你搞錯了~~

看有沒有LA7835 LA7836 LA7837 LA7838 這才是垂直IC喔

楼主:
多項前輩指導,小弟一看到電路板狀況這麼差,就連IC型號都懶的査了,小弟回去再拆一次看看

网友:
AT-2  嘿嘿 搞那台要先清洗基板.要狠認真洗.電容全抄.基板線路黑色地方刮乾淨.重新佈線.IC焊下接腳刮乾淨...
不過常常是"無採工"

楼主:
這次確定了UPC1498H才是垂直IC

大概太老了,網路上只找的到一行說明,沒有接腳圖

把背面100U/16V(藍框)跟1U/50V(粉紅框)換掉

剛上電畫面有比較正常,但是立刻下半截又捲回來了

由PANASONIC CRT TV電路分析(一樣用8隻腳垂直IC),旁邊的小電容應該也要換,等有空去電子街再處理

网友:
太老了!不值得修理>>毛病很多.只會耗時又燒錢.

网友:
看到這顆垂直ic@@已經很老了 = ="建議不要修了..你垂直修好~還很多問題等你處理~

到不如不要修 三菱以前日規機器都很多問題

网友:
你既然已經如此深入,再加把勁,修好時的成就感,很爽的。
印象中1498很少故障,先找vhold,vsize,半固定有無故障。

楼主:
把相片中的小電容拆下來測,誤差都在5%內

再焊回去,畫面下方捲回點由60%延伸到80%,但是過了3MIN啪的一聲CRT熄掉了

沒有其他意外的話水平晶體或FBT應該最少陣亡1個,到此決定給清潔隊作業績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
相信有修過CRT的前輩们只要看到這電視一定直接退回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