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流錶測量 咱家[瞬熱型]電熱水器【耗電流44.4A】

楼主(2011-12-13):
電流錶測量 咱家的   HCG電熱水器【耗電44.4A】
【電流】照片在2樓

型號   【E7120N】

特別注意一下【是專業級師傅 裝的】【花了 8500元】~ 所以【接近】天花板的8mmx2C電線。。。
釘的很漂亮!!

ps:本來報價 是8000元!!
後來因為電線漲價了+本來下面的一根【1公尺的 不鏽鋼管子】他是要釘死上去的。。。
但是咱 堅決要要他用【螺絲鎖上去】。。。所以加了一點錢!!

以下不必看!!
=======

ps1:
剛才有 找到~ wish大的安裝實例
如果可以的話。。。
建議 Rex版主。。
把那篇文章【移到這個版來】。。。
ps:在裏面咱有看到 電熱水器的內部構造圖 +【【電熱水器的】漏電斷路器】!!與 wish大另外加裝的【50A的 無熔絲開關】!!【咱觀察到 總開關的size】推論應該是5~10坪【 小套房要用的】的電熱水器^-^

ps2:
這裡2樓  有【大陸簡體版】  【漏電保護器】【使用時機】的試題。。。學過的可以討論一下!!【到底有  多少漏電保護器;漏电保护器】的種類!!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22-1-1.html

ps3:【A】 聽【我爸講】。。【漏電斷路器】~是預防【室內配線之漏電】與 【漏氣的瓦斯】作用。。。 引起爆炸!!而人來不及逃生~所使用的!! 所以有需要的人【請找專業人員】來安裝     【B】漏電~直接造成的傷害~其實還好!!因為咱有時候~也會摸到 110V的電~而觸電【大概 半年一次 或一年一次】。。但是沒有怎樣!!

楼主:
這樓放的是【電熱水器  max耗電44.4A】

【A】最大消耗 44.4A  【最熱的水 消耗的電流】
所以消耗的功率== 【44.4A】x【220V】    == 9768Watt      [四捨5入~ 接近10KW   也就是熱水器~電功率是【一萬瓦】 ==10000焦耳/每秒
可以對照 一樓的規格表來看!!這樣就看的懂 規格表的意思了!!

【B】其他消耗電流     【32A】【溫度第2的熱水之消耗電流】
【25.9A】。。。。在冬天今天都沒有什麽用【加溫以後~ 只是【 很冷的水 估計14度C的水】  都變成 冷水 25度C 】而已  》《

【3】
測量電流【使用電流鉤表】~記住只能【鉤一條電線】才有數值出現!!

==========以下不用看~ 跟大家聊天一下
講一下 咱買這個電錶  口袋沒錢的經過!!

這個並沒有什麽 只是要跟【大家介紹 這支電流表~台灣做的 5K元】
而且那時候 不知道 有【淘寶網】所以直接。。帶3500元 【跑到 【源達】】去買。。。想要買最便宜的!! 因為心裡想 【這輩子   應該只會買這個電流錶 一次吧】。。。所以就【順便請小姐   拿5000元的電流錶】。。。主要功能在 5000元  多了一個小數點】所以44.4A
3800  沒有小數點】所以44A
咱當場想了【20秒】~   那  0.1A~0.9A【3500元】都測不出來。。。那咱買【電流錶】有什麽意思。。。所以就跟 親戚借了1500元 【買了 5000元的電錶】  ><

楼主:
專業水電師傅【把8mm電線】釘在浴室的牆壁~  最貼近天花板的地方不到20分鐘 就處理完畢。。。另外還有咱客廳【大概 15公尺的8mm電線~到總電源開關箱】
這帖的重點   除了【告訴大家  電熱水器 所消耗的 瓦數 與電流量】。。。還有如果真的想 DIY的話。。。如果有材料的話。。
相信 【把電線釘在牆壁上的功力的話】《--》咱個人是 打45%的分數!!《--》其他裝 熱水器零件的分數【占55%】!!~【因為咱會燒PVC水管】與  換水龍頭 與 纏止水帶。。所以分數給比較低!!

ps:如果會釘牆上的鋼釘的話。。。做水電【應該是  無師自通 的人】!!
幾秒鐘 就一個【有固定座】的釘子!!  而不是用很慢的鑽孔的方式~安裝粗電線!!

===================================
熱水器看完的
要看【【冰箱】】的可以到這裡~ 修冰箱【很常用到   電流鉤表表~測冰箱運轉電流~   [剛才看到 網友~修三洋冰箱六門冰箱~   運轉電流  1.8A】【2011-12-6】

也有洗衣機 [搬動這個比較 吃力]~
家電維修技術DIY服務站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板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ypeid&typeid=75

网友:
ps1:
剛才有 找到~ wish大的安裝實例
如果可以的話。。。
建議 Rex版主。。
把那篇文章【移到這個版來】。。。
ps:在裏面咱有看到 電熱水器的內部構造圖 +【【電熱水器的】漏電斷路器】!!與 wish大另外加裝的【50A的 無熔絲開關】!!【咱觀察到 總開關的size】推論應該是5~10坪【 小套房要用的】的電熱水器^-^

帖子不是說移就移.不能因你的帖子就隨意移版.請尊重他人帖子

网友A:
RE: 所以【接近】天花板的8mmx2C電線。。。

正常為了要接地會使用8mmx3C電線
而照片中使用的接地並不府合規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樓放的是【電熱水器  max耗電44.4A】

此事關重大,不得不說,請樓主海涵
您的安裝電熱水器,使用者不知哪天就會上新聞版面
重大錯誤
1. 地線施工方式錯誤,已有其他人指正,不再多說
2. 熱水器電源接點處理及所處位置,自己看一下、想一下危不危險? 此漏電所在非熱水器內漏電斷路器偵測及斷開範圍。一旦有事
二項安全措施完全無效,使用人就這麼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為了要接地會使用8mmx3C電線
而照片中使用的接地並不府合規定

可能要省 【電線】錢吧!!  是[咱家裡附近] 專業師傅【安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事關重大,不得不說,請樓主海涵
您的安裝電熱水器,使用者不知哪天就會上新聞版面
重大錯誤

抱歉    【slimboy網友】
請您不要那麼生氣 。。。【是專業的 水電師傅安裝的】!!

語氣 可以和緩一下!!
凡是好商量。。。 【這位水電師傅  工作經驗5年】他來安裝~【咱總不能  痛駡他】叫他檢討一下吧!!
如果不合規定。。就請您【照一張  您家里 【正在使用 电熱水器的相片】吧】~跟【隔壁鄰居借拍一下也行】。。。這樣大家都看的到【偷工減料的安裝】與正常的安裝!!《--》
這樣下次 如果有機會的話。。咱再【利用您 上傳的照片】告訴那位 水電師傅~【好心的勸說【他下次一定要 安裝8mmx3C】的電線】!! 您說是不是???

ps:電熱水器。。幾乎都是【小套房在用】~  一個人在用的!! 不適合長時間使用!!
因為可能 10個人或20個人裏面~才有一個人使用熱水器的!! 所以咱 都會【要求 提供照片】!!
沒有其他意思~請勿見怪!!

電線絕緣  【PVC的包裹】已經做好了!! 請不必擔心【漏電 或觸電的事】!!謝謝+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slimboy網友】
請您不要那麼生氣 。。。【是專業的 水電師傅安裝的】!!
語氣 可以和緩一下 ...

那位專業的水電師傅下次找他時,請他提出專業証照來証明一下。
還有強烈建議於此分路源頭加裝ELB漏電斷路器,若電箱位置不足,可將原有NFB直接換成ELCB有負載偵測功能之漏電斷路器。
還有大電流電線中間接續電阻較高因此會隨時間久產生氧化更加高阻抗並產生高熱,你用PVC、矽膠...屬非耐熱材料,難保日後安全無慮

用電熱管加熱水類電器其是採用
1. 漏電斷路器為第一道防護
2. 接地線為第二道防護。(於ELB失效時,將電力導入大地)

上述兩者缺一不可,不能因漏電斷路器頻跳就跳過此迴路,有漏電就必須查修,絕不可單靠地線作防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slimboy網友】
請您不要那麼生氣 。。。【是專業的 水電師傅安裝的】!!
語氣 可以和緩一下 ...

阿彌陀佛.

网友:
呵呵呵,看的有點辛苦

网友C:
以額定電流46A來說,已經超過8mm的額定電流40A,建議使用14mm的線材比較安全。
雖然廠商的立場來說這種電熱水器使用時間都不會多長,但是安全還是最重要的。

電熱水器的意外雖然比瓦斯熱水器來的少,但也不是沒有,唯一安全之道就是防護一層又一層。
漏電器正確裝設是一層,地線又是一層,畢竟命只有一條,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額定電流46A來說,已經超過8mm的額定電流40A,建議使用14mm的線材比較安全。
雖然廠商的立場來說這種電熱 ...

謝謝您的建議。。

【A】請注意一下~一般消費者【在請專業人員】【安裝電線之後】~5到10年內都不會更換電線了!!
咱已經安裝好了!!所以目前不會考慮 更換之!!

【B】
希望您自己的建議。。能做為您將來【安裝 高耗能電器 或熱水器的】標準!!
打個電話 給專業人員來處理。。第一天花一點時間估算價錢~  第2天相信2~3個小時【就能處理完畢】!!

【C】
ps:大家的命 都只有一條!!  從來都沒有被電過 +
您擔憂 怕被電死的話~可以多 下面幾道 防護措施!! 例如【A】洗澡的時候。。帶矽膠手套。。也不錯!! 【B】或在 電線外面【套個 厚一點的PVC塑膠水管】!!如此看不到 包扎電線的部份~也不錯!!

网友:
slimboy大想告訴版大的是,接續點阻值較高,也代表這一點通電後溫度較高,而溫度高又會加速氧化(尤其浴室濕氣又重),而氧化又會讓阻值更大,溫度變的更高,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這個愈來愈高的溫度有可能會融化電火布或纜線外皮造成電線走火,版大應該可以想到,在浴室潮濕的地面,萬一你脫光光的遇到220V的電線走火會是甚麼情況 . . . . . 另外話說版大把電纜拉到這麼長把電熱器安裝在浴室內,當初怎麼不延長水路把電熱器安裝在浴室外就好?(管子應該還比電纜便宜?) 這樣電纜就不用拉到這麼長了而且更安全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下覺得認為將電器用品安裝在浴室內是極度危險的事,現在使用沒問題,不代表以後不會出問題,而大家的生命 ...

【把電熱水器裝在】浴室外面。。。
您好像 想太多了。。。有人會這樣做的嗎??   1% 5% 10% 20% ????[A]這樣蓮蓬頭 就要買3公尺長的??
如果要清潔【進水孔的濾網】。。
漏水漏到浴室外面????

建議您看本論壇~   wish【電子電器維修高手】的安裝實例。。再發言一下!!
同樣的問題【也能再發問一次】~     相信可以【找到更多人   電子高手+DIY高手    來幫您做回答】!!

建議可以看看wish的教學帖子                或上網找 教學影片  或參閱【水電DIY安裝書籍】。。。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19

[轉貼] 【網路找的  教學影片】大陸水電師傅【裝電熱水器】的視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661
注意:僅提供參考。。不建議自行安裝!!
但是 安裝位置~可提供  到家服務安裝的【水電師傅】來做參考!!

如果有其他疑問 或個別問題~
請開帖子到 下列的兩個板塊 發問!!
打屁閒聊  版主: tony6605
http://bbs.pigoo.com/forum-198-1.html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 版主: rex560810
http://bbs.pigoo.com/forum-207-1.html

www.google.com.tw 查詢  【電熱水器】   或【安裝電熱水器】

网友:
剛剛查了一下,瞬熱式電熱水器,還真的是裝在浴室裡面 . . . . .
怎麼會有這種設計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我也沒有建議你馬上換掉,而是要小心使用時間。
8mm線材不發熱過溫下,你愛用幾年都行。

我自已裝的是額定電流20a的蓄熱式電熱水器,裝在浴室外(屋外)使用ST鐵管明管施作拉到浴室內,長約5m,開水後約30秒即可達到最高溫度。水源側加上石灰質抑制器。
使用的是22mm3c的線材,其中一條是地線。獨立開關(NFB50a)雙漏電器(含熱水器內附)

會用這麼粗是因為將來的升級問題,一次到位比較便宜,這是在銅線漲價前裝的,現在就不這麼建議了。

网友:
      個人建議,潮濕的環境下電纜接續,內層請使用自融膠帶包覆,再來用PVC絕緣膠帶固定(2~3層),外層再用熱縮套管包覆(或者用約15mm寬的透明膠帶包覆3層)....而且別用同向並絞(目前就是,因為快速又方便),而是用對向互絞,這樣水氣才不易滲入,造成銅線氧化以及觸電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樓放的是【電熱水器  max耗電44.4A】

功率的單位, 是 WATT
如果一定要加入時間表示, 則 1焦耳/每秒 = 1 watt
功率的單位並沒有 WATT/SEC 的.
有錯請拍磚

楼主:
謝謝【糾正】 與糾錯
沒錯
1焦耳/每秒 = 1 watt

但是  這並不是  觀看電熱水器的重點!! 所以【2樓帖子】的【單位內容】 更改以後!!
【A】最大消耗 44.4A  【最熱的水 消耗的電流】
所以消耗的功率== 【44.4A】x【220V】    == 9768Watt      [四捨5入~ 接近10KW   也就是熱水器~  電功率是【一萬瓦】
  ~也就是 每秒offer  [一万焦耳]的能量   !!]

ps:在此  power不是力量【Strength】的意思。。而是電功率!!
功率單位
http://dict.youdao.com/search?q= ... 2595%25e4%25bd%258d

http://ec.mydict.com/watt/
http://www.searchcio.com.cn/word_2733.htm

【B】其他 討論電功率的單位的話~ 可以另外開貼討論[討論   基礎電子學裏面的基礎物理學 ]
假如 不满意2楼【電功率】的叙述的話!!請看【第20樓】的更正部份~以褐色的粗字體~來討論!!感謝!!

distance vs velocity
energy  vs power  【討論 Watt 與KW 與KWh】的定義~與不同點在那裡!!
這個帖子~  只是個把【電熱水器】當做是【一台重型的 冷氣機】裝在牆壁上~的DIY 技術與苦工而已!!沒必要帶著一本書 去施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電熱水器裝在】浴室外面。。。
您好像 想太多了。。。有人會這樣做的嗎??   1% 5% 10% 20% ??? ...

您仔細看wish大那篇.電線是直接鎖上電熱器上的端子盤上.電線無外露.而蓮蓬頭也沒在電熱器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沒有建議你馬上換掉,而是要小心使用時間。
使用 【22mm3c】的線材

有機會 照張相【咱一直    都還沒看過】【22mm3c】的絞線線材。。。
如果以前裝熱水器~   您有剩下一些的話~  【咱 倒是  想看看 22mm裏面的銅線 與一元硬幣  放在一起的合照】^-^ps:咱這裡 全家便利商店 【在他們 自己申請裝設變壓器】[在旁邊的電線]~【咱目視 只有14mm】。。
所以估計 22mm一般人【會比較看不到】~就算看到【只能看到外面的 塑膠部份】《--》無法看到【裏面 銅線的厚度】!!

ps:咱只是 想看而已!! 推想咱16坪的住處!!一輩子應該用不到這種22mm電線 [耗能 8mm的3倍]【大概是 3萬watt】!!
應該是 50坪~200坪的房子【公家機關或工廠 比較用的到】!!
所以或許 回收廠的老闆  或某個管理線材採購的小姐  或 賣分離式冷氣的老闆【假如看到 這個帖子+有相機的話】。。可以拍一下[給咱做個紀念]^-^

网友(2012-02-20):
即熱式的熱水器不太建議使用,因為容易出問題,而秏電兇,但是多會用在住家較小的套房。儲熱式也較安全。

网友:
其實已經安裝好後錢也負完
講甚麼也沒用
要用的安心安全
電源線源頭加裝一個漏電斷路器
這樣也可預防電線漏電

网友:
正確安裝是要主電入線要鎖在熱水器內部接點上

一般另外用膠布是不正確的
主因還是有可能會接觸-------------------